MC34118调试请教

楼主(2008-01-21):
请问一下,用34118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像回音一样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啊,是VB脚的滤波没有滤好吗,还是其它的原因啊,哪位有用过MC34118的请指教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还有再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通话的时候声音会忽高忽低的,这是不是跟他的半又工作方式有关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同寻解决办法

我用的34018也是这个问题,POP的声音  有的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明显的噪声,有的看不到波形,但噪声依然存在
据说MC34118会好些,我正准备改。
看来还是会有问题啊 ,希望能共同探讨,把问题解决  哈哈

GOOD LUCK!!!

网友B:
没有听明白?

是回声?短距离也没有这么严重的反射啊。
能不能形容清楚?是收音机里面的那种皮拉皮拉的很大的声音,还收音机调台的时候的啾啾声?

点解电容接反了,放在音频回路里会有噗噗噗噗的小声。
电阻太大了,噪声也会这样。
描述清楚一点啊。

楼主:
就是一个好像有两个声音

就是一个好像有两个声音,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两个声音会混在一起,声音的清晰度不是很高,有点模糊的样子

网友C:
尽量按资料给外围参数应用

楼主:
已OK,谢谢几位的帮忙

把CPR、CPT的那个RC参数改小就可以了,原来是100K,改为1K声音就不会断断续续的,也不会有两个声音了

网友D(2011-07-07):
MC34118....MIC说话时,本来是要对方听得到.可是此时喇叭端也有输出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找到原因,是因为侧音的问题,现在要弄的是如何消掉侧音.....有米有高人指点啊...

网友E(2012-01-13):
这个可以找原厂技术支持嘛,我们有代理贝岭的,需要帮助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