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声频放大器有几个问题不明白,请指教

楼主(2007-11-26):
如图是一个声频放大电路,书中说该电路的交流电压放大倍数是A=R10/R3,我认为共射放大电路集电极的交流电阻不应该只有R10啊,应该是R10与射极跟随器导通时基极输入电阻的并联吧?

书中说C3对偏置电路旁路,是为了Q4和Q1的基极“见到”的阻抗相等,由于C3,高频失真率得到改善。请问这句话如何理解?

在没有接负载RL时,R9是使C4放电用的电阻,请问R9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放电回路是R8、Q1、R9吗?

网友A:
A=R10/R3是近似计算,下级是射极输出,其输入阻抗相当大,与R10相比较可以不考虑。
如果没有C3,那么对Q1和Q4来说,Q2的负载是不一样的,对Q1来说Q2的负载阻抗大一些,对Q4来说Q2的负载阻抗小一些,当然Q2的增益对Q1和Q4也不一样。这会造成非线性失真。所以需要用C3。
这个电路没有加大环路负反馈,失真是比较大的。

网友B:
有没有C3没什么关系,用1815和1015带8欧姆负载行吗?

网友C:
maychang说的很清楚了,但我还是不懂,我把C4和R9介绍一下。

输出级是OTL互补功率放大,LZ可以找一下OCL的电路比较一下。

输出级工作在甲乙类,正半周时Q4导通 输出正半周波形 并给C4充电,

负半周时C4 R9放电给Q1的C级提供一偏值电压(负电压),从而使Q1导通,输出负半周波形。

为什么A=R10/R3啊,不用H等效模型计算啊?

个人认为OCL做音频功率放大效果比较好。

网友D:
不解

Q3的作用是什么?
把Q3做成甲类放大,再直接偶合给后级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