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牛们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1-27):
如果把输入端旁边的接地换为2.5V电压,然后输入换为2V或其他小于2.5V的电压,那么这个还是电流源吗?
我在实际中,若输入大于2.5V,则输出是可变的横流源,但小于的话没有输出,这是什么问题呀?是不是跟我选择的运放有关?

网友A:
可能与你用的电源有关

你用的什么电源?图中没有标出。

楼主:
回复主题:请大牛们看看这个电路

就是DA输出的电压,希望不同的输入电压,对应不同的输出电流。
而且希望电流是可以正负输出的,但在实际中我只能得到正向的输出电流。
是不是跟运放有关?
因为这个电路我用MULTISIM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B:
RE

这个电路都被分析烂了。就是虚短虚断原理。恒流源电路~
我这个菜鸟来分析下:
(Up2-Up1)/R4=(Up1-Ui)/R3;
Uo1=Up1(R2+R1)/R1;
I=(Uo1-Up2)/Ro;
有这三个式子得出:I={Uo1-[R1(R3+R4)]/[R3(R1+R2)] *Uo1+ Ui*R4/R3}/Ro
所以当R2*R3=R1*R4时,I=Ui*R4/(R3*Ro)

你在根据这个分析下吧

楼主:
re

是呀,我分析了,可行的。
但实际中不行呀,我想问的是,是不是跟运放有关。
因为我分析的过程中用的是理想的运放。
是不是实际中有的运放输出端电流不能逆流,或者不能进行负电压的比较?
谢谢!

网友C:
楼主你是否用的是政府电源?

楼主:
re

是呀,我用的是正电压,通过推倒可以得到负电流的,但实际却得不到。
我用的是AD8608这款运放

网友C:
请问“推到”是啥意思? 好想有点H - -

网友D:
这个豪兰德电路在在论坛上都出来好几次了

网友E:
必须要有正负电源

必须要用正负双电源才行。

网友F:
RE

记得运放是要接入正负电源,输出才有正负的吧?
只接正,输出也只有正了!

网友G:
刚分析完这个电路。

网友H:
又碰到了

网友I:
沉思的鱼分析的不对

这个电路是电流源要满足的条件是:

R3*(R1+R2)=R1(R3+R4)

如果R1=R3,R2=R4

I=(V1*R2/R1)/R0

网友D:
在第三版的模电书(童诗白)294页有,其电路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