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OHM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1-29):
请问5OHM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电源的派形滤波

网友B:
限流电阻。。。

楼主:
5OHM起不起限流作用

5OHM起不起限流作用,这样如果ADS7823吸收电流发生变化时,VDD是否也会变化,从而使VDD产生纹波?

网友C:
5OHM 什么意思啊,不是5欧姆吗

楼主:
是的,OHM=欧姆

网友C:
欧姆写法是OHM啊,不是0HM啊

网友B:
在上电瞬间,可以看成5OHM电阻两端压差为VCC,可以起到限流作用,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如果电源本身有毛刺,也可以滤除;同理,如果ADS7823有干扰,也不会影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