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如果想信号传输更远,要加个驱动

楼主(2008-01-29):
为什么驱动电流大了,能传输的距离就要远一点?
谢谢!

网友A:
驱动电流大,信号源的内阻低

干扰信号的内阻一般比较大,干扰电压的幅度等效与干扰信号内阻与信号源内阻的对干扰信号的分压。

楼主:
谢谢,不是太理解

能不能说得再清楚一点或者有没有这类**?
谢谢

网友B:
简单的说

能量大,传输的距离就远,电压不变,电流增大,功率就增大,就传输远了,这么说不知道对不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