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动放大器,有几个问题一直不太明白

楼主(2008-01-30):
1、差模信号一定要小到mV级才输出才正常吗?如图,为什么输出为近似方波?是差模信号太大的原因?

网友A:
“差模信号一定要小到mV级才输出才正常吗?”
不妨先计算计算该差动级的增益。

“为什么在输入信号负半周Q1发射极电位可以保持不变?”
Q1已经截止,没有电流通过,Q1(Q2)发射极电位与Q1无关。

R2两端都接地,是什么意思?

楼主:
多谢maychang

R2是基极偏置电阻,Q2基极接地是输入信号为0.
可否这样理解,静态时Q1(Q2)发射极电位大约为-0.7V,在输入信号正半周,Q1(Q2)发射极电位随着输入信号变化,大于-0.7V,此时Q2截止,负半周就像你说的轮到Q1截止?

网友A:
正常情况(线性工作)下,Q1Q2都不允许进入饱和及截止状态。

R2什么用都没有。

网友B:
双电源情况下

R2直接接地
R1串联入Q1基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