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6倍频,有个现象不明白,请指教

楼主(2008-01-31):
    小弟参考书上弄的倍频电路,JP3和JP4是插座,按一倍频连接的。出现了一个我不懂的情况。在没有输入信号SN下(即14脚悬空),4脚输出端输出19Khz,占空比50%的方波。当用信号发生器输入50HZ方波时,示波器上面的波形是19KHZ与50HZ的叠加。我更改了R33的阻值,的确如PDF说明书文档中描述的center freqency发生相应的变化,虽然可以把这个19K的方波频率降到很低,但是工作频率也降低了。后来我想可能是13脚处的低通滤波器参数不对,又修改为C14=1u(105),R34=200K,但还是没有效果。另外,也试过把鉴相器2改接成鉴相器1,情况一样,就是输出频率变成了10khz。把CD4040拿掉后,将4046的3脚与4脚接在一次,还是这个情况。
    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情况如何解释,怎样使这个倍频电路正常工作呢? 很愁啊,赶进度,要毕业,多多帮忙,谢谢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31231859258.pdf

楼主:
自己顶下,怎么只有查看没回复呢

之前也上网看了些4046倍频调试的帖子,都没提到过这个情况,希望大家能给提供个思路啊。

网友A:
“还是这个情况”?到底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难道是“当用信号发生器输入50HZ方波时,示波器上面的波形是19KHZ与50HZ的叠加”?

------
想象不出这个叠加是什么回事

楼主: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贴个图

用示波器截的,转到电脑上效果不太好。上面的方波是50Hz输入,下面波形就是我说的所谓“叠加”(也许这种说法不正确)。我用红线标注了一下。下面的波形每10ms一次“断”一下。不知道这次表达清楚没有。。。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1162330592.pdf

网友B:
自由振荡频率19KHz,和50Hz锁相

它会锁定吗?嘿嘿,再多学几天理论吧

网友C(2010-05-05):
当14脚没有信号输入时,压控振荡器输出最低设定频率,你设的可能就是19KHz;
所以14输入信号不能低于19KHZ,也不能大于F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