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求一AD转换器

楼主(2008-02-14):
最近在搞个基于单片机的数字万用表 谁能帮我找个性能和TLC7106相类似的AD转换器
要求
1差分输入 +~- 0.2V
2双基准电压
3信号负和电源负不共地
4转换精度在12位
5串行输出 I2C SPI都行
6价格不超过30员*币
7单电源+5V

网友A:
至于这就跪么

网友B:
呵呵,现在动不动就跪求,咋回事啊

网友C:
去LCD这部分要不要?

Filter
 Product Family Status Datasheet Volume Pricing Supply Voltage Range (V) Input Voltage Range (V) Resolution Sampling Rate (Conv/sec) Input Channels Interface Differential input range Programmable resolution/conversion time Charge pump (-V) output pin Packages
 TC500

  In Production   $1.63 ±4.5 - ±7.5 Vss +1.5V to Vdd -1.5V Up to 16 bits 4 to 10 1 3-wire Yes Yes No 16/PDIP
16/SOIC 300mil
16/CERDIP
 TC500A

  In Production   $2.22   Vss + 1.5 to Vdd - 1.5 Up to 17 bits 4 to 10 1 3-wire   Yes No 16/PDIP
16/SOIC 300mil
16/CERDIP
 TC510

  In Production   $2.09   Vss + 1.5 to Vdd - 1.5 Up to 17 bits 4 to 10 1 3-wire   Yes Yes 24/SOIC 300mil
24/PDIP 300mil
 TC514

  In Production   $2.47   Vss + 1.5 to Vdd - 1.5 Up to 17 bits 4 to 10 4 3-wire   Yes Yes 28/SOIC 300mil
28/SPDIP
 TC520A

  In Production   $3.43 4.5 - 5.5 Vss + 1.5 to Vdd - 1.5 Up to 17 bits 4 to 10 0 Serial Port   No No 14/PDIP
16/SOIC 300mil
 TC7109

  In Production   $3.93 4.5 - 5.5 Vss + 1.5 to Vdd - 1.5 12 bits plus sign bit 2 to 10 1 Serial Port   No No 40/PDIP
44/PLCC
40/CERDIP 600mil
44/MQFP
 TC7109A

  In Production   $4.64   Vss + 1.5 to Vdd - 1.5 12 bits plus sign bit 2 to 10 1 Serial Port Yes No No 40/PDIP
44/PLCC
40/CERDIP 600mil
44/MQFP

网友D:
到Ad主页上看看吧

起来说话先 赫赫

网友E:
找个MSP430的单片机不就得了?

当然要找带液晶驱动的,AD的,功耗又低,一片要不30块。当地的利尔达去买,

网友F:
3和7是不是矛盾啊?

其中第三条实在不明白,哪位高人讲解讲解?“信号负和电源负不共地”不就是差分输入吗?与电源负何干?再说了,没有电源地哪来负的参考点?

要求
1差分输入 +~- 0.2V
2双基准电压
3信号负和电源负不共地
4转换精度在12位
5串行输出 I2C SPI都行
6价格不超过30员*币
7单电源+5V

网友F:
没听说过有双基准的ADC

楼主:
看TLC7106芯片就知道该AD的信号的特殊性 正所谓一片难求啊

看TLC7106芯片就知道该AD的信号的特殊性 正所谓一片难求啊

网友G:
输出

5个LED显示字符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