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低频管代替高频管

楼主(2008-02-16):
用低频管代替高频管
我用1N4007用作充电整流,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而且1N4007电容比高频管还少,应该可以进行高频整流

网友A:
不能推广你的实验结论

网友B:
只能说楼主用的工作频率仍在400x的许可范围之内

    至于结电容(不能简单称之为“电容”,即使半导体二极管自身的电容都不仅仅是结电容,只是该电容的影响最明显)比高频管小则纯属臆断,还是看看器件手册吧。

楼主:
高频管小则纯属臆断

测试出来的,你就纯属臆断

网友A:
对整流工作来说

结电容的影响并不是最主要的,反向恢复时间才是最重要的参数。

网友C:
反向恢复时间长,结电容不可能小

楼主说测试出来的,确实让人怀疑,可能测试方法有问题。

楼主:
C

电容表就可以了,1N4007 ,20P,高频1N4935,100多P

网友C:
这要看你的电容表的工作原理

比如输出电压过大,二极管导通了,测的结果就没有意义。

串联一个1000P的电容再试试。

网友A:
测结电容意义不大

萧特基管电容并不小,但反向恢复时间很小,所以能够用于较高频率。
另外,整流管反向恢复时间分散性很大。我曾测过百多支1N5408,其中反向恢复时间有在1us左右的,但也有长达50us的。楼主的实验有可能刚好碰到一支反向恢复时间小的管子。

网友D:
结电容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春节前,做硬盘录像机的朋友要出货,因音频信噪比低验货不通过,请我去看看。模拟电源地的问题,因已生产了几千台,不可能改LAYOUT了,客户也不接受飞线,后将1N5822改成结电容小的1N5819,合格出货(这一路电流并不大,仅300mA,不知原设计人员怎么想到要用1n5822)

楼主:
。楼主的实验有可能刚好碰到一支反向恢复时间小的管子。
全部一样的,

楼主:
比如输出电压过大,二极管导通了,

这么简单难道我不知道

串联一个1000P的电容才不行呢,二极管才真的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