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电器的面试题目

楼主(2008-02-16):
电路为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
条件:电阻两端电压30v,电容两端电压50v
求:电阻和电压串联后两端的电压值
出题人貌似很牛,呵呵

网友A:
可以有几种可能的答案

80V
50V
30V
0V

天知道哪种是正确的啊!

正泰电气,还是不错的吧,据我的接触。

楼主:
80v是错的,,别的就不知道了,是考别人的,我在一边看

网友A:
错不错都不好说

看咋做了。本来,还有个20V的呢----非要说是-20V,也没问题。

网友B:
SB 题目

题目都不会出
真要答对的话的分条件分情况逐一分析,否则任何直接的答案都是错的

网友C:
是不是这样:

sqrt(30*30+50*50)

网友D:
条件不祥.

条件不祥.题目本身就很SB.想当然的回答自然更SB.支持5楼.

网友E:
不知所云型的SB考题

以考倒人为目的。

网友F:
的确够SB

网友G:
"电阻和电压串联”是病句

如果是"电阻和电压串联后两端的电压值”指“电阻和电容串联后两端的电压值”=sqrt(30*30+50*50)

网友A:
"电阻和电压串联”是病句

如果是"电阻和电压串联后两端的电压值”指“电阻和电容串联后两端的电压值”≠=sqrt(30*30+50*50)?

网友H:
电阻是不能储能的,那么只有电容上的电压有效,

要是脑筋急转弯,就是正或负电容电压
如果他硬要电阻上有电压,那只能是电阻两端并了个电压源,或电流源,那就只有电阻电压,电容的电都放了

网友I:
本意

我猜出题人的本意是交流电路,答案应是(30*30+50*50)开平方,即58.31V有效值.
不过改题出的确实较呆.

彭建学

网友J:
6楼 soho 和13楼 pengjianxue 说得有理

不过原帖中并没有交代清楚。

网友K:
既然是面试题目的话

可以就这个问题和对方交谈嘛。条件不清楚,自然有不同的答案。出题人的意思不是将人考死,而是考察你的分析能力。你能说出个一二三,比直接给个数据好得多。

网友L:
不知所云

不知所云

网友M:
不知所雾

网友C:
15楼xfz所言极是

网友N(2009-10-23):
这很简单的,这和电容的放电是一个道理,时间不同获得的结果不同的

网友O:
看的一头雾水,交流直流都没说清楚

网友P:
是在考你的分析能力!:victory:

网友Q:
等等啊!有点乱。。。;P

网友R:
80v或者20v回答完毕。

网友S:
cao,这个题目明显是忽悠你的。电阻和电容串联起来后,因为电阻上不再有电流流过,压降为零,所以串联后电压就是电容的电压,50V

网友T(2009-11-22):
不能简单地加。电阻上有电压,肯定不是直流(直流不能通过电容)。
既然是交流,50V是有效值,30V也是有效值。应该换算为瞬时值。

网友T:
瞬时值再换算为有效值,这几个答案都是错的。

网友U:
从题目来看,这家公司进不去也没什么可惜的

网友V:
似乎很有诱惑力,但是感觉题目是有点缺条件!

网友W:
看电容和电阻怎么接,还有该电源是交流,还是直流。
出这个题目,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如果你有骨气,就不要去那里了。
去了也会很受伤,一个字,“混”,混的环境对搞技术还是没有好处的,
混两个钱再走人比较理想的。

网友X:
给你说的太清楚就没有考的啦,目的就是出一个活题看你能想出多少个答案出来,至于情况可以自己编,别人为什么要放在面试不放在笔试,目的就是考你的综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