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MCU低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08-02-16):
这个mcu是Atmega169Pv,low_v接单片机的模拟通道输入。实现检测低电压2v报警,Vcc是3V(两节干电池)Vcc才3v,怎么会能监测到2V的电压(依照电路目前电阻的分配)

网友A:
把 电路 贴上来!

估计是用A/D检测电压的吧,
把你说的 电阻分压MCU低电压检测电路 贴上来就清楚了.

网友B:
条件不清楚,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我现在不知道你所先的基准电压是多,电阻分压所得的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通过AD转换),芯片本身带有ADC,因为芯片是靠电池供电,当电池电压低于2V时,说明电池已经基本上快没有电了

网友C:
楼主:2<3.为何不能检测?

LS解释应该正确

网友D:
lz可能这样钻牛角尖了..

推测lz的意思
若3v电源,按图中的电阻分压,ad输入端最大电压约为1/4电源,即0.75v
无论如何也不够2V啊,

实际上你要检测2v,用ad输入电压跟0.5V比较不就行了(2V的1/4)

网友E(2012-09-24):
用MCU的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