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放大器请教

楼主(2008-02-17):
   有没有人用过锁相放大器IC做过频率、相位跟踪的电路?
   请帮忙推荐几个IC。
   因为我在网上搜,搜到的几乎都是相关的小设备,所以比较头疼。

   另外:如果有类似的应用电路草图,可否给发一份。
   非常感谢!

网友A:
晕,你应该告诉大家你想做什么,有什么要求

不然搞一堆给你更加头痛

楼主:
回2楼

    前级OP输出的波形中含有各种频率成分,现在对其中一个频率为f0左右,近似于方波的有用脉冲信号进行跟踪,(如果有这种频率成分的话,输出一个电平之类的信号,)也就是对有用信号进行鉴别.想用锁相放大器来实现,基本上的应用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方法

1,用一已知F0频率的信号与被检信号相乘, 低通滤波后得ACOSQ,;用已知F0频率相位差90度的信号与被检信号相乘,低通滤波后得ASINQ; 平方和再开平方,得A.
如已知F0频率的信号幅值为B,则得被测信号幅值C=A/B.
2,其它方法更简单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4楼可否留下QQ,进一步交流.谢谢!

楼主:
感谢6楼 7楼

多谢,6楼、7楼。
尤其是6楼的彭老师。
从您的资料上了解到您是研究员,总工。真的很幸运得到您的指点。
由于面积的考虑,我只用了一个锁相环,但没用其中的VCO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输入信号跟参考信号频率一致时,输出会跳到高电平。
 但当输入信号频率再加大时,输出却一直是高电平,再也回不到地电位。
   输入信号频率小于参考信号时,输出可以回到地电位。
请问这个现象怎么解释?是不是还存在一个锁定带宽的控制问题?
   还请您指教。

网友C:
是这样的吧

LZ,你说的是不是鉴相后的输入电压,此电压一般用于作为VCO的输入的?讲的不清不楚!
你可以用VCO产生所需的频率,然后用窗口比较器去判断。

当然用4楼说的非相关解调也可以的,非相关解调的方法用IC实现很容易,前提是频率不要太高。

楼主:
回 10 楼

我说的是输出是指鉴相后的输出电压,因为我没有用VCO,所以,也就是你说的
VCO的输入电压。
   你的意思是还是把VCO部分用上,然后,把前放的输出作为PLL的输入,
这也是典型电路的解法,如果锁住,1脚输出应该有个电平的变化过程。
但不太了解后面的窗口比较器在这个电路的作用。可否具体一点。
   多谢指导!

网友C:
回11楼,仅供参考

将鉴相后的输出电压与两个电压进行比较(两一比较器),从两比较器的输出应该就可以判断是否有需要的频率。调节两个比较电压可以调节检测频率的精度。
如果有电路中有参考频率输入就不需要VCO了。

楼主(2008-03-19):
回12楼

 你好!感谢你继续关注。
 你的意思就是将鉴相后的输出电压,与两个阈值电压相比较,如果幅值在两者之间,就对应输出高或低电平。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