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

楼主(2008-02-18):
LM339是四比较器它采用+/-6V供电,本来它的输出应该通过上拉电阻接正电源的,但是他通过上拉电阻接地了.
请问,这的电路该怎么理解?
     输出有该怎么分析?

楼主:
TO: maychang

 maychang大哥帮小第看看!

网友A:
输出端(输出管集电极)经电阻接地,无非是输出管用-6V电源。其输出低电平接近-6V,输出高电平接近于零。

网友B:
正解。不管它怎么接。。

正解。不管它怎么接。。只要注意它的输出是一个集电极开路来分析就可以了。
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C:
没有问题,仍然是上拉电阻

没有问题,仍然是上拉电阻,主要是实际电路对输出电平的要求,因为输出要求:-6~0V,当然要将上拉电阻接到地了,如果上拉电阻接6V,输出就变成了-6~+6V了。记住:你这里的最低电位是-6V,不是地。

楼主:
明白了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