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输入电压可以为负电压的运放

楼主(2008-02-18):
难道一定要那种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才行?
谢谢

网友A:
LM358等运放输入可以为负

但只有0.3V。

楼主:
re

那是不是那种-5v—+5V的电压输入一定要双电源供电?

网友A:
一般运放输入范围要小于电源电压范围。

网友B:
呵呵

你给运放V+供0V,给运放V-供-15V.
输入电压就可以是负电压了.

网友C:
+ -是相对的,输入输出电源和其他器件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

网友D:
re

可以用平移电路把电平抬起来的

网友D:
补充

对单电源运放,只要保证正、反向输入端及输出端(即运放输入级两个管的输入电平)为正就ok了

网友E: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