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器件的电流传输效率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8-02-23):
如何理解的?

一直没有整过这事,现在想弄明白。它就相当于放大器的电流放大倍数?

例 HCPL-4701/-4731/-070A/-073A有这样的介绍“High current transfer ratio: 3500% at IF = 40 μA”----正向电流为40 μA时,电流传输效率高达3500%

网友A:
就是这样。

网友B:
可能是算上了发光管的效率和接受侧光电三极管的放大

楼主:
谢谢maychang,太快了!

楼主:
to NE5532,照你这样说,这个参数不是外观特性?

网友B:
如果是光耦,就是确定的。

我原来用的反射式的,还要涉及反射率。

网友A:
回 iC921

坛里的事,不必言谢。
至于快,那是随机的。恰巧你发帖之后不久(这段时间随机发生)我打开最新100帖。

楼主:
呵呵,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何况你那么肯定地回答我!

即使是赶巧,该谢还得谢!

网友C:
无以为报,只好以身相许...

网友D:
是比率,不是效率,

网友E:
CTR

CTR:CURRENT TRANSFER RATIO 电流传输比
 次级电流与发光管电流之比
一般指次级为光敏晶体管的光耦.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对于复合器件,测量方法或数据意义应该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