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简单的题你们试试

楼主(2008-02-23):
要求答案越简单越好,看看你们有多少种方法可以实现。

两个等宽正脉冲A和B,不知道谁先出现上升沿,也不确定谁在什么时候消失,请设计一个硬件识别器(电路),由输出信号表明谁先谁后或有一个信号消失。

楼主:
要求说明对输出结果的判别方法

网友A:
这样做

1,信号A接D触发器C1的CP1端,信号B接D触发器C1的D1端,D触发器C1的/Q1端与信号A相与输出O1.
当信号A上升沿先到,且A为高期间,O1输出为1.
2,信号B接D触发器C2的CP2端,信号A接D触发器C2的D2端,D触发器C2的/Q2端与信号B相与输出O2.
当信号B上升沿先到,且B为高期间,O2输出为1.

若O1为1,则A先到; O1由1变为0,A消失.
若O2为1,则B先到; O2由1变为0,B消失.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pengjianxue!

我觉得结果最好只有一个输出。

另提醒,此处不要求知道是哪个信号消失,只需知道有信号消失(1个或2个消失都一样,原题只说是“有一个信号消失”,略为欠周,抱歉!)。当然,知道哪个信号消失也可以,但不是本题的要求。

网友A:
改进

1,信号A接D触发器C1的CP1端,信号B接D触发器C1的D1端,D触发器C1的/Q1端与信号A相与输出O1.
当信号A上升沿先到,且A为高期间,O1输出为1.
2,信号B接D触发器C2的CP2端,信号A接D触发器C2的D2端,D触发器C2的/Q2端与信号B相与输出O2.
当信号B上升沿先到,且B为高期间,O2输出为1.
3, D触发器C1的Q1端连D触发器C2的/R2端(清除),D触发器C2的Q2端连D触发器C1的/R1端(清除),进行互锁.
4, O1,O2或非后接D触发器C3的CP3端,D触发器C3的D3接1,当有一个信号消失,D触发器C3的Q3输出1.

若O1为1,则A先到; 若O2为1,则B先到; 如Q3为1, 有信号消失.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能不能再简单点呢?

网友B:
用一个RS触发器,两个D触发器,一个与门

两个D触发器的D输入都为1固定.两个脉冲分别为A和B.A接触发器1的时钟端,B接出发器2的D端.触发器1接RS触发器的R端,触发器2接RS触发器的S端.则RS触发器输出为1时表示A先到,为0则为B先到.A与B输出判断有无消失.

网友C:
条件不足,这个问题无解

A可能在上一个B的后面,B也可能是下一个A的前面

网友B:
楼主应该是以同一起始点信号作为基准的吧.

楼主:
既然是等宽脉冲,又有先有后,……我倒,确定条件有问题

我的原意是高电平有重叠时间,即相互间不会错位开。

网友D:
条件本来就有问题

你先看看彼得本意是否是这样的:
你必须得确定初始态,比如00
然后题目应该是在初始态得基础下,需要获得谁先正脉冲
正脉冲的宽度有限,两路正脉冲高电平可能重叠还是必然重叠,之后是否能恢复到初始态00,中间是否会出现不重叠区00

确定好前提条件后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了,否则很多情况是互相矛盾的,会变成8楼说的:“条件不足,这个问题无解”

反正,不管是什么信号,你首先得确定个初始状态,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判断先后,否则是没法确定的,就好像环形跑到上赛跑,没有起点和圈数作为前提的话谁都可以说它是先,你从中间根本就分不出谁快谁慢

楼主:
唉,与否懒画图的后果

一句如图,就没啥了~

楼主:
纠正题目如下:

当时匆忙,没多细想题目漏洞,请各位谅解。

如图两路等宽脉冲A和B,电压幅度不作规定,高电平有效,且总有重叠的时刻,速度为ms级,但不知道谁先出现上升沿,也不确定谁在什么时候消失,请设计一个硬件识别器(电路),由输出信号表明谁先谁后或有信号(一个或两个)消失。

要求只用一个输出信号表征识别结果,并说明识别方法。电路(逻辑或使用器件)越简单越好。(提示:可以规定A路脉冲上升沿先出现再设计电路)

希望跟帖时有图,以更直观一些,节省读帖和讨论时间吧。

网友D:
任一边沿上锁存另一个信号即可,明白吗?

网友D:
至于判断有无更简单,信号或,必要时加单稳电路即可

网友E:
不就一相位计吗

网友F:
是不是就是抢答器的原理

是不是就是抢答器的原理

哈哈

网友G:
菜鸟试试

A接D触发器的D输入端,B接CP端
当A超前B时Q输出1,B超前A时Q输出0,

楼主:
我原来是有答案的,但还不知道是不是最优

还需要你们检验检验。

纠正题目以后,答案还没有一个够完美的,xwj的复杂了。

本题与抢答有所不同。抢答只有一次“判断”,现在是要连续不间断地判断。注意细节处理----抢答是不用知道脉冲消失的。

网友H:
最简单的鉴相器?

网友I:
两种

1)HPF和双电源比较器
2)信号送异或门断前后沿,同时送同或门断...

楼主:
HPF是什么东东了?

想不起来。wolver 的两种方法都想不出来~

异或门鉴相器?不行吧?

网友I:
re:24楼

HPF:就是高通滤波器,用于检测脉冲前后沿,然后送双电源比较器。通过比较器输出极性断A/B先后次序。当然,同或门、异或门也可以断A/B的次序...

由于不知道你的具体应用环境,因此,这里仅提供两种检测A/B前后沿的思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