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震荡是哪里产生的?

楼主(2008-02-23):
电路目的是将信号放大后送AD,输入是一个小于1V的直流电平,但在输出多出频率一大一小的两个杂波,频率小的幅度接近放大后的直流电平,频率大的幅度很低,看起来像用手摸示波器输入端产生的纹波,好像是哪产生了自激,朋友们帮忙看一下这两个杂波是哪产生的,怎么来消除,谢谢。
图如下:

网友A:
在R2上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旁路电容

包括布线是否短、直,等等。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

谢谢两位版主
awey说的方法我下周去试一下,不过能请说的详细点吗?是什么原因导致杂波出现的?
maychang说的原因,电源我看过没纹波,布线就没怎么注意了,输入的那条线挺长的。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对地并一电容吧

和R1构成低通滤波

网友D:
应该不会有振荡

   有可能是地不可靠(输入地与输出地接同一点),或者输出的滤波电容可靠。 不太可能是因为输入去耦的问题,因为输入为1V的直流电平,如果是脉冲信号输入端就要加去耦电容。

网友C:
AD采样来的信号应该先滤波

网友E:
把输出端电容224去掉还有振荡吗

把输出端电容224去掉还有振荡吗?输入端的任何微小扰动都会放大5倍,然后通过2K电阻对220nF电容充放电,时间常数为0.44ms。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各位朋友
问题已经解决,R2并一电容或者输入加一电容对地都没杂波了,输出端的电容224去掉没什么用。有没有高手给讲一下这个电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