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22C011/20语音芯片的问题(见图)

楼主(2008-02-25):
(无正文)

楼主:
语音芯片第一次接触

请教这个参数的意思 路过的好朋友 请提点下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

一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自己要的声音录制到语音芯片去呢?
请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很清楚呀

第一列是 采样频率, 第二列是 芯片的型号, 第三列是 能够存储数据的时间。

拿020芯片来说,8KHz采样就可以保存数据16秒钟。

楼主:
那下面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见图

网友A:
这里是用011举的例子,所以是8秒。

楼主:
我问的是怎么计算的 ....

8秒能算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