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开关三极管?

楼主(2008-02-25):
请教:
什么是 开关三极管?它和普通的三极管有什么区别呀?像8550,8050是开关三极管吗?

网友A:
开关三极管开关速度快,所以叫开关三极管。

以前国产的开关三极管命名为3xKxx,其中的K就是开关管的简写。

8550,8050是普通三极管,不过速度也不慢了。主要是工艺改进了。

楼主:
RE

teacher computer00:

你好!
谢谢你的指点!

请你给推荐几个开关三极管,好吗?NPN、PNP的。

先谢谢了!

网友B:
频率高的都可当成是开关三极管

现在开关三极管与高频三极管已经不怎么区分了。

网友C:
3904 3906 2922 2907...

楼主:
RE

teacher away:
你好!
请你给具体的介绍几种开关三极管的型号:NPN、PNP的,好吗?
先谢谢了!

楼主:
RE

edanzg 老师:
你好!
请问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2922 2907 的相关资料呀?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它们的资料。

谢谢!

网友D:
楼主是认死开关管了

 computer00 和 awey 已经说得很清楚,频率高的都可当成是开关三极管。
楼主到底要什么速度的开关管?现在的普通三极管比当年的开关管还快得多。

网友E:
LZ说一下用的具体场合

楼主:
RE

谢谢各位老师的经典指导!

现将这个开关三极管的用途描述如下,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这个是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部分电路图,未画全)。其中,Vin为5V电源,DAC1为单片机的D/A口,用于控制锂电池的充电,Q2为开关三极管,题目中所提到的开关三极管,就是指的这个管子。

请教:这个管子用8050或9013,可以吗?

网友C:
在这里Q2可用2N3904,贴片型号记得为1A吧,便宜实用。

网友D:
这个管子用8050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印象中3904便宜点,不知是否记错了。

网友E:
呵呵,公司里面不能用PROTEL

你在这里主要是想提高MOS管的开关速度,用几个PNP管和NPN管构成一个推拉式的开关电路,速度绝对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E:
给你图参考一下

网友F:
请教

我用的PNP型开关管2N5401,可是开关不彻底,更换成3CK10C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DAC只是一个标号而已吗?怎么会输出开关信号的?

网友C:
2N5401不是很差劲的管子,上个图看看。

网友H:
我想问问开关三极管关闭不彻底的问题

就像16楼说的,开关不彻底。我使用的是3904 的NPN,电路大概如下:不知道下面电容电阻值对开关是否有影响,谢谢!情况是这样,三极管打开时没问题,当三极管关闭时输出有电压2.2V左右,希望电压越小越好。

网友E: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按照你字面上的意思可以在VOUT并一个电阻

网友B:
按图,三极管关闭时,输出5V才对

楼主:
RE

请教:
楼上的原理图是用啥软件画的?

网友I:
工作区域。。。

作为开关应该工作在饱和和截止状态,你的估计还在放大状态

网友H:
謝謝!

RE:
22楼: 按图,三极管关闭时,输出5V才对

  : 是的,设计的时候就是想在Vout端能够输出5V的电压来带动一个轻负载的,本来打算后面再加一个继电器来开关5V电压但体积太大,暂不考虑了。

RE:   23楼: RE

请教:
楼上的原理图是用啥软件画的?

  : 用PADS2005畫的了。

RE:
25楼: 工作区域。。。

作为开关应该工作在饱和和截止状态,你的估计还在放大状态

  : 谢谢!我下来看了一下,估计是工作状态不正确导致,应该让三极管工作在截止与饱和区,这样说就是电阻的选取有问题,需要尝试。另外问一句,是否采用PMOS管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