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小问题

楼主(2008-02-25):
今天测台电源的时候~发现`机器在加负载的时候`那个整流桥后电容工作到一定时间后就会发烫~经检查`电容的耐压没错`电容极性也没弄反`只是对于容量不能确定~
现问题就是:1,`整流桥后的电容的容量大小该如何确定?
            2,整流桥后的电容与稳压块后的电容作用可是否一样?我不加电容~通过稳压块后的电压还是稳定的~
据了解~整流桥后的电容一主面要起一个滤波的作用`把脉动的交流变为平滑的直流`另一个在电路中也起着一个给后续电路提供能量的作用~遇到过电路中我不加大容量的电容时候~仅凭着分布电容也可以得到较为稳定的直流~可是此时机器是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A:
电容发热是因为有较大的电流流过,所以产生热量

稳压块前面的电容是使电压比较平稳的,容量不能太小,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工频低电压使用时可以按照1000uF/A作为参考。

楼主:
RE:电脑圈圈

请问如何确定整流桥后的电容容量大小~或是稳压块后的电容容量大小~两者与负载有关系没?

网友A:
整流桥后的计算方法如2楼所示

(线性)稳压块后的电容容量可以小些,通常可以在几uF到几十uF。

楼主:
RE:

这样算?那20A的不是就要2万的?!依此下去`是不是会太大了点?
还有若电流过大~造成电容发烫~我可以采用并联同等容量大小的电容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B:
电容充电时得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C:
RE:

那20A的不是就要2万的?!--当然,1000uF/A还是比较小的
我可以采用并联同等容量大小的电容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可以

网友C:
6楼,加不得

充电电流是脉冲大电流,加电阻对电容的分压会很大的

网友D:
最好是在整流桥+端串个小电感

既可降低开机电流冲击,还可降低电流纹波(一点点)

网友A:
2万uF电源滤波不算大,很多功放里面常见,甚至更大。

网友B:
to :awey

电容充电回路加个几欧姆的功率电阻是起保护电容的作用.应该比较常见吧.

网友C:
RE:楼上

不常见,对于脉冲的充电电流,电容的等效阻抗很小的,在电阻上会有很大的压降,耗费较大的功率。

网友B:
回楼上:

LZ说的是整流桥.即脉冲频率为50HZ,加上电容如此庞大.实践证明是没有多少耗费功率的.

网友E:
回楼上

楼主说电容已经发热,从这个现像看耗散功率就不算太小。在整流输出端串联电阻,估计电阻不会小于电容的ESR,那电阻耗散的功率就更大。
顺便说一句,整流桥输出频率是100Hz。

网友B:
呵呵.全波是100HZ

谢谢.学习了.

网友C:
建议楼上实际测一下整流滤波电路中滤波电容上的电流波形

一切就会明白。

或做个小试验:
分别在电容前后串相同的电阻,接同样的负载,看看两次电阻的发热情况。

网友B:
其实我现实设计中是

在220V交流支路上串一个功率电阻的,然后进整流,再滤波的.不过还是感谢LS两为大师的讲解.

楼主:
RE:

嗯`嗯`学习了`

楼主:
再问~

我想问下`不用大容量的电容~仅凭着分布电容也可以得到较为稳定的直流~可是此时机器是带不起负载 或是不能满载`这是为何呢?
电容容量大小代表着电容能容纳能量的大小`是不是后面电路所要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电容提供的呢?电路给电容充电时候~负载要的能量是由电容前的电路提供~但在电容放电时候~负载要的能量就是由电容提供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F:
对你是小问题,对我可是大问题!!

楼主的问题太高深了

楼主:
RE:iC921

晕`不是讽刺我吧

网友F:
哪里哪里

在慢慢慢慢地,偷偷摸摸地,小小心心谨谨慎慎地,虚虚心心地向你你大家学习!

网友C:
to:雁过留痕

整流后的电压是脉动的,没电容滤波,怎么输出平稳的直流供电路使用?

就象你向一水沟里勺水,波动会很大,如果你先将水勺在水塘里,在从水塘的另一头流出,水就平稳多了,这个水塘就相当于滤波电容。

楼主:
RE;楼上的

回楼上~你没看清我说的`我说靠分布电容~也可以得到比较平滑的直流电~只是没加大容量的电容而已`
电容的充放电要是细分的话~在外电中电压幅值小于电容的电压时候~这个时候电容是要放电的~若是大于电容的电压时候~就可以看成是在充电~
就是把电容的充放电分开看~问问后面的负载所要的能量是不是就可以看成一部分是由前面的电路提供~一部分是由电容提供~当然了~总体上`负载所要的能量还都是由前面的交流电网提供的`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说清楚

网友G:
。。

是象你说的那样,负载所需的电流是由整流出的脉冲直流电与电容提供的电流一起供给的。

网友E:
回25楼

当你所说的电路中电容放电时,负载由电容供电(否则电容也放不了电),当电容充电时,负载由整流电路供电,同时整流电路还给电容充电。
靠分布电容是不行的。100Hz时,分布电容所存储的能量,还不够示波器探头输入电阻(一般10M)用的,即使分布电容增加到10倍都不够示波器探头输入端用。

网友H:
功率因素校正的问题

建议LZ研究下功率因素校正的问题,也许对你的设计有用。

网友I:
问提

1,加载后发烫, 可能电容容量偏小, 充放电电流纹波大,谐波频率高,介质损耗大.
2, 建议加大电容量, 同时并几个小容量电容(每个几微法)提供较高频率谐波通路

彭建学

楼主:
RE;ls的~

电容的ESR大了吧 不会是容量小的问题

网友J:
路过学习滴

俺的理解方式不知道是否能说通,电路结构给简化为整流后加一滤波电容,加负载,用取极限的方法:
负载很小(假设为开路):电容除上电瞬间有大电流,之后理想状态为无电流,所以不发热;
负载很大(假设为阻性):电容电阻回路在外部电源的参与下,近似为振荡器,电容不断充放电,所以,电容上电流就比较大,发热
所以如彭大哥所说,加大电容应该会有用的,并并小电容滤除高频

网友K:
电感为什么叫

    用LM3478做电源稳压模块,发现上面的电感不停的发出叫声。请问是什么原因?输入5V,输出5V,电感是环行电感,10uH.是不是电感自身的问题?一般什么情况下电感才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