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不恒流

楼主(2008-02-26):
为什么此电路中16K电阻中仿真结果是1mA,而实际电路中是1.7mA呢?

网友A:
用的运放不够好

网友B:
可能是运放用的不好

你可能用的运放不太好,我用TLE2022ACD运放,按照你的电路做了试验,效果很好,能产生1MA的电流。

网友C:
1mA就是16V,看看运放的输出电压能达到多少?

网友D:
正常

仿真是理论值.实际上运放的同向和反向是存在电压的.不过就实际值似乎有偏大了.只要能恒定就行了.

网友E:
你的电流表不准

16K*1.7mA=27.2V,超过电源电压。
鉴定完毕

网友F:
电阻误差吧

实际使用的电阻实测值会比标称值小

网友G:
运放

所用运放输入范围不能摆到电地的原因,对用运放来说250毫伏太小.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