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的ADC差分输入通道怎么进行输入保护?

楼主(2008-02-26):
如下图,AIN和CM是ADC的全差分的输入通道,CM接到电路共模电压参考点(与ADC电源负极不是同电位),AIN和CM对电源负极都不能超过ADC电源电位,要求输入电阻大于100M ohm,故用一般的二极管嵌位不行,想了几天都没有想到好办法,各位有什么好主意吗?

网友A:
等待答案中……

网友B:
这么高的阻抗

等待答案

网友C:
要求输入电阻大于100M ?

ADS1234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楼主:
ADS1234输入阻

按datasheet估算应该大于300M,实测约300-500M(测量设备性能有限,但应在这个数内)。

网友D:
用JFET管的PN结作为二极管保护

很多高输入阻抗电路介绍都是用JFET管。DS短接,对G的PN结作为保护

网友E:
用结型场效应管接成二级管试试

用结型场效应管接成二级管试试,我没有查过,你找找看是否有漏电流小的场效应关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先试试看。另外还有个问题是由于共模参考点CM与电源负极电位不同,嵌位后会导致空输入时AIN与CM也有较大的电位差,如果要使输入为空时它们的电位差接近零,该怎么办?

网友F:
随便问下,这么高的输入阻抗,你的输入是什么元件或电路呢?

如果距离很近,从输入电路着手保护怎样,让输入的电压保证不大于电源电压.不对,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回复楼上

这个电路是用在测量仪表上的,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稳定性和精度并降低成本,信号直接输入到ADC,也就是前面并没有加放大器进行缓冲。由于是测量用的仪表,所以不能保证不同人员使用时能按规范使用,也就是说可能会拿此表去测量超过量程的信号从成造成仪表损坏,所以进行输入保护是必要的。

网友G:
ADS1234输入阻300-500M

要求输入电阻大于100M ohm,这么做还能行么?输入阻抗和ADS1234都一个等级了
应该是低阻输入才对

楼主:
回LS

为什么不行?输入阻抗取决于ADS1234的输入阻抗啊,这里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加上保护电路后输入阻抗不低于100M。

网友G:
ADS1234的输入阻抗本来就比较高

关键是你外部电路的阻抗,外部电路应该要远小于ADS1234的阻抗

楼主:
回zjp8683463

你所指的“外部电路”是指被测信号的输出阻抗吧?这不在这里应该考虑的范围内,这里要保证的是输入阻抭足够高(>100M)以减少对被测信号的影响,同时要达到保护ADS1234输入通道的作用。现在通过试验使用漏电流约100pA的JFET的PN结进行嵌位,能达到100M的输入阻抗,只是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嵌位后因CM与电源负极不同电位而使AIN和CM之间存在较大的电位差的问题。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C:
不明白JFET的PN结为什么漏电流小?

不都是PN结吗?依据是什么?我从来没看过有这个说法。
一般的硅二极管漏电流好象都小于100PA吧?

还有“CM接到电路共模电压参考点”这句话不理解,看图上是接到ADC的AIN1-端,共模电压参考点是在哪里?

楼主:
回楼上

1.JFET本身输入阻抗就比较高,如果漏电流比较大的话输入阻抗就不会很高。不同的PN结漏电流是相差很大的,小的可能达到fA级,大的可能达到几十mA甚至更高。
2.的确是接到AIN-端,但是同时要接到ADC基准电压源电压的二分之一以产生共模电压,也就是与ADC电源负极电位不同(电位高于电源负极),但是又需要AIN+、AIN-的电位嵌位到ADC正负电源,情况如下图,该怎么办?

网友C:
输入悬空时的干扰信号避免不了

就像mV表输入开路时,会测到较大的干扰信号一样。

楼主的电路失去了差分电路高抗共模干扰的优势,实际上是单端输入,对共模干扰失去作用。

正确的做法是在R1,R3中间端(楼主说的CM)分别接两个电阻到AIN+和AIN-两端,使得两输入完全平衡。

楼主:
如果分别接两个电阻到AIN+和AIN-两端

那么输入阻抗不是下降了很多吗?总不能接100M ohm的电阻吧?100M 的电阻不容易买到啊。

网友G:
LZ问个问题

你的ADC是5V供电,输入信号AIN+的范围是多少,AIN-是多少?

AIN+与AIN-是一对全差分信号,还是AIN+是单独一个信号,AIN-是单独的一个电压基准?

楼主:
回楼上

对ADC来说AIN+与AIN-是一对全差分信号输入端,但这里似乎只能用作单端输入,因为测的是单端信号。ADC参考电压为5V时,AIN+和AIN-之间可以输入+/-2.5V的信号。

网友H:
典型的交流输入

典型的交流输入,增加直流偏置。如果是手持式的仪器仪表,不知道输入电压信号,电流多大,你前端没有隔离么?外界信号直接进AD确实很危险。
这个地方加钳位二极管,过电流也不会很大的,如果电流较大,保护也是不够的。2K电阻用功率大一点的吧。

网友I:
我始终没有搞清楚楼主为什么要这么高的输入阻抗

信号源内阻有多大?

网友C:
我也不明白,楼主好象不想说

其实在源端降低阻抗,是很简单的。

楼主:
关于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的要求是客户提出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高的输入阻抗,只能想办法满足客户要求了。另外测的不是交流信号,而是双极性的直流信号,这是手持式的仪表,前面说了为了尽可能获得最高的精度和稳定性才将信号直接输入ADC,如果加入缓冲等电路,温度漂移、精度都会有所降低,并增加成本,所以直接输入是最理想的。

网友C:
高阻的单端输入,输入开路有干扰是很正常的

这点你必须让客户许可。
其实可以在软件中加以辨别,因开路时的干扰信号是交流的。

另外,这么高的输入阻抗,用单端输入,输入线路必须要严格屏蔽。

网友I:
客户提的要求往往不合理

甚至不可能实现。
曾有客户要求我们做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都恒定的电源,无论负载怎样变化,这当然做不到。你还没办法向他解释。他说他看到美国有,我们做不出来是我们没水平。

网友A:
不知道是仪器还是单独测量一种对象的仪表

好多ADC输入阻抗好象都在GΩ以上,为什么非得选这个?

楼主:
回iC921

ADC选ADS1234是因为要求精度达22bit RMS,而能达到这个要求的ADC且最便宜的我只能找到这个了,55RMB,性能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J:
客户拿来测什么

如果客户仪器的应用用不着这么高输入阻抗,那就说服你的客户吧。

网友G:
我明白LZ的意思了,LZ其实没有搞清差模和共模电压

ADC的输入形式是全差分的,但实际的输入信号是单端的,所以要加一个基准电压,把单端的信号和基准电压组成一对全差分信号.

输入信号和基准电压之间的差模电压范围是+/-2.5V(也就是ADC的采样电压范围).而共模范围是0~VCC(ADC的供电电压).

LZ要钳位的其实是共模电压,也就是0~VCC.

如果ADC内部有buffer的话,用电阻+二极管钳位就可以了,输入阻抗无限大.

楼主:
回复zjp8683463

其实我明白差模和共模电压,问题是客户要求高的输入阻抗,而嵌位二极管的漏电流、接到共模参考端的电阻会大大降低差分输入阻抗(如下图)。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了,就是降低输入阻抗。原来客户要求100M以上的输入阻抗是因为他们看到同类产品标称的输入阻抗在100M ohm以上,为了达到与人家相同的指标才要求这么高的输入阻抗的。现在经过与客户沟通,可以把输入阻抗定在2M ohm左右。

网友C:
楼上现在的图才真正的叫差分输入

网友K:
ADS1234的增益选多少

楼主:
回LS

增益先1,采用改变基准电压的方式改变输入范围。

网友K:
如果ADS1234的增益选1,输入阻抗2M ohm还是太大了

楼主:
ADS1234输入阻抗与增益关系不大吧?

datasheet中差分输入电流典型值在增益为1、2、64/128时分别是+/-3nA、+/-6nA,+/-3.5nA,假设些电流为满量程时的电流,那么对应的输入阻抗分别是约833M、208M、5M,可由推断增益为1时输入阻抗最大,怎么会说增益选1,输入阻抗2M ohm还是太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