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问三级管??

楼主(2008-02-26):
我想用三极管切换视频,多个三极管并列用做成4051那样的,问一下是否可行?主要问题是开关通道的带宽能有多大,过200M的VGA信号是否可行,三极管的频率应该不是指这个频率吧?另外多个三极管并用,会不会产生很大的电容,导致并接后线路上信号带宽受限?谢谢!还有这样的结果会比4051之类芯片的带宽大吗?

楼主:
看来做VGA切换的人不多啊

我看的鼠标键盘共享器的电路,多个切换输出并在一块就直接输出了,这样简单的切换是否带宽限制比较大,另外三极管选用的标准有哪些要注意的吗?还有切换输入并多了,是否通路也会引起很大电容,导致带宽上不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