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滤除脉冲信号中不需要的噪声

楼主(2008-03-01):
如图所示一为我所需要的脉冲信号,一为混有噪声的脉冲信号
(1)如何滤掉图中不需要的噪声呢?
(2)如果脉冲信号比较小,滤掉噪声后如何保证信号的准确性?
(3)是用运放电路来完成,并且在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器件?

网友A:
交流耦合放大滤波再加上箝位

然后来一级施密特。

网友B:
滤除脉冲信号中的噪声比较复杂

(1)如你图中所示的脉冲信号,在理论上就不能用一般的滤波器来滤除噪声。因为,脉冲信号的频谱展开中包含三次以上的奇次谐波,当采用一般的滤波器(LPF、HPF、BPF)时,总会会滤掉相当多的奇次谐波,使得有用的脉冲信号输出波形发生畸变,不能达到信号完整性的要求。
(2)如果你的脉冲信号是固定频率,利用梳状滤波器虽然可以完成这一功能,但梳状滤波器,电路较复杂、价格高是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