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滤波电路中正反接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08-03-03):
(无正文)

网友A:
各运放输出限幅

当输出幅度超过二极管导通电压时,反馈电阻减小,该级增益降低。

网友B:
是输出大于2.5 + - 0.7时导通吗?

如果D导通电压0.7的话

网友A:
回 xinghan

是。
不过这个“导通”曲线大概是0.4-0.5V,因为电流很小。
而且曲线是比较“软”的,不是拐一个很急的弯。

网友C:
应该是斜率转折而不是限幅

幅度大到一定程度后,R31和R32同时起作用,反馈增强,放大倍数减小。

网友D:
不错不错

这能理解为AGC(自动增益控制)吗?
请问:U7C以及L6、几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C:
这能理解成AGC吗?

最多就是自动增益限制

楼主:
相信L6的作用也是一样

网友E:
错,L6的作用是核C18~20组成并联谐振选频网络

网友D:
好电路

学习了

网友F:
re

请教xwj,   L6作用是与C18---20组成选频网络,目的是不是控制频率为选频网络频率f0的信号的增益啊?使信号频率为f0的增益反KUI增强,放大倍数降低?谢谢.

网友D:
ls

LC并联谐振应该阻抗最大吧

网友C:
阻抗大的意思就是反馈小

反馈小的意思就是放大倍数大

当然,这是对于负反馈而言。

楼主:
想不通 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级呢?

感觉是不是弄得太复杂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