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的疑问

楼主(2008-03-03):
最近看了mosfet的**,发现竟然s,d之间有一个等效的二极管,例如NMOSFET,由S指向D,对此,小弟有个疑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设计开关电路时s不能作为源端,因为由于这个二极管的存在,信号肯定会由s流到d。我自己做实验也证明了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A:
为了保护"摸死管"

楼主:
疑问

在驱动感性负载时需要这个二极管,我想问的是既然MOSFET的电路等效模型里既然含有这个二极管,例如用NMOSFET,那么在设计开关电路时,S不能接电源,因为此时不管G级电压如何,电源都回通过这个二极管流向负载,也就是不能断开电路。

网友B:
估计xwj忘了贴图了

(左边那个)

楼主:
厉害,xwj能补个头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