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供电电压提升问题!

楼主(2008-03-03):
怎样提高运放的供电电压且使其输出带宽不会变的很多,请各位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A:
运放的带宽与电源电压关系不是很大

楼主只要想想如何提高电源电压就行。这是电源的事情。

网友B:
但是输出幅度要增大的话,可能压摆率就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