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路呀,书上怎么找不到呀?

楼主(2008-03-04):
(无正文)

网友A:
同相比例放大啊

楼主:
同向比例放大?

书上的同向比例电路输出端没有接到+输入端啊?

网友B:
分析以下

图上TP2并不能达到1V,是两个二极管的压降~C3的作用,开始上电,提供一个输入电压,是运放有输出,然后运放的输出通过R5反馈维持二极管的导通,形成一个比例运放电路。
TP1=(R4+R2)/R2 * VD。其中VD表示两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A:
电压比较器吧

  不然接个正反馈干什么。象滞回比较器的电路

网友C:
电平转换接口

楼主:
沉思的鱼

楼主:
这个电路和上面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你测测输出能是4.7V?

网友A:
回9楼

  没R5肯定4.7啊。R5是正反馈,电压比较器才那么接,可是你反相端却接地了,奇怪~~~

楼主:
是的啊,我测了

((150+39)/39 )* 1=4.8

网友D:
TP2源的内阻对输出影响很大

如果TP2源的内阻为0,输出是=(R4+R2)/R2 * Vin
如果TP2源的内阻为无穷大,输出是=(R4+R2)/R2 * VD (两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A:
带R5测还是不带R5测

楼主:
带R5测的

带R5测的,断开R5的话,二极管上没有电压.

网友A:
明白了。因为有那个电容

还必须得有R5,不然VCC的压降全在电容上了,就上电一刹那有输入。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哎,D3D4的正篇但稳压基准用,R5提供二极管偏置电流,接Vout或VC

稳态时时一样的,但接Vout时必须有C3提供上电的初始电压,不然输出就没电压了

然后运放是个4.846倍的同相放大器,10脚相当于借了固定的基准

当然,二极管的正向亚健也是随电流变化的,而且不同期间的一致性也相差极大,很可能换个元件电压就不同了

网友C:
电路没有输入???????

楼主:
xwj

不是的呀,我把电容拔了,结果还是一样的啊,我正准备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个电路和我画的第二个电路有什么区别吗,这个电路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shalixi

是啊,没有输入,这就是全部电路

楼主:
shalixi

是啊,没有其它的输入,这个就是全部电路,二极管的压降就是输入.

网友C:
是一个5V的电压源

网友E:
Re: 这个电路有什么好处吗?

什么好处都没有的试验电路...

楼主:
什么好处都没有的试验电路

不是试验电路啊,我是从一块PCB上抄出来的电路,不骗你.

电路板上TP1,TP2连有其它电路,后来我把与TP1,TP2相连的电线都割断了,就成这个电路了啊.

不过,割之前与割之后测得的电压与现在的一模一样.而且从输入输出看这个电路的确是同向比例放大.所以我就单独拿出来讨论了.

我的问题还是,这个电路与第二个电路想比有什么不同呢?按理说最容易想到的应该是第二种电路啊,为何PCB上的电路是第一种呢,这才发贴求助的.

网友A:
电路起始状态不一样

  接电容的话电容充电需要个时间,上电一刹那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同相输入端一上电电位是VCC,等电容充完电电位才降到1V.第2个电路一上电就是1V.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瞎子摸象

都说了输出与源阻抗关系很大

楼主:
没有输入啊!!!

这个电路没有输入啊,二极管的压降就是输入.

原PCB上,TP2这边接的是一个电压跟随器,把这两个二极管的1V压降又输出到另外的电路上去的啊,真的没有输入了.

所以我把它割断来讨论也是一样的啊,是不是.

网友D:
实际输出电压是:

设信号源阻抗为Rs,电压Vin,则输出Vo=Vin*[R5*(R2+R4)/(R2*R5-Rs*R4)]

当输入内阻Rs=0时,Vo=Vin*(R4+R2)/R2

当输出高于Vo=(R4+R2)/R2 * VD ,二极管导通,输出被嵌位

输入开路时,输出被嵌位在Vo=(R4+R2)/R2 * VD

网友D:
够彻底了吧?

至于怎么用的,自己分析

网友G:
唉 31楼公式看着迷糊

网友C:
电平转换接口

原PCB上,TP2这边接的是一个电压跟随器,
--------------------------------------

这个电路是电平转换接口,VIN的0V,1V分别转换成VOUT的0V,5V。上电时VOUT是5V

网友C:
电压跟随器的输出就是这个电路的输入

网友H:
RC振荡

频率由R5和C3决定,2个二极管限幅。

网友I:
俺是初学者,学习学习~~~

网友J:
..

两个电路区别大了。
一个是滞会回比较电路 一个是运放电路

网友K:
个人看法

上面还是一个同相放大器电路,电容电路起动的作用,同相端的反馈电阻使电路维持工作的作用。两个二极管是设定运放输入电压的作用,经同放大轮子4.7V的电压。

网友L:
这个电路有点失策!

既然要的是4.7V的稳压源,就不要用两个普通二极管,而要用一个稳压二极管,
除非你要的稳压源电压低于最小电压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M:
路过

路过,不发表言论

网友N:
晕 又一次瞎子摸象

网友O:
个人愚见

第一副图有电容的,引入了正反馈,由于1n4148电压随电流增大而增大,当输出电压增大时,Vin+电压随之增大,导致输出也增大,处于正激,输出的稳定性降低,鉴于电路,估计是用来监测VCC的复位信号用的,应该没什么大影响。
而第二幅图引入的是固定电压,输出端几乎只受加载在diode上的电压控制,所以稳定性会更好。
我想第一副图的主要作用是上电复位的作用,加载在电容上的那个电压只需要很小的启动电流就可以让输出端一直保持高电位,之后那个电压在此处不再消耗电流了。

网友P:
是这样的吧

1. 电容有启动作用。此电路有两个稳态,另一个是输出为0V。不用电容应该也没问题(因为有电路噪声),用了理论上保险一点吧。
2. 用反馈电阻R5可使输入电压不随VCC变化。如果电阻接到VCC,则VCC变化较大时,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变化也较大,那么运放正向输入端的电压也会有较大化。

感慨:模拟电路设计细微处见功夫啊!(不管分析的对与不对,先感慨了再说!)

网友Q:
细节决定好坏

这种电路设计真微妙.

网友R:
回差比较器,能否正常工作要看你的电源电压

网友S:
不是很懂!

网友T:
不清楚

是啊,感觉这两个电路不是很清晰,还是那个电容以及R5,望指教

网友L:
输出4.7V.

就象很多分立元件稳压电路的中稳压二极管的偏置电压取至输出端一样,R5只是为一个1.0V的稳压二极管提供偏置电压,不是正反馈!C3改成一个比R5大几十倍的电阻更好一些!

网友U:
是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