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2008-03-04):
想用一个恒流方式,测量一个400欧左右的电阻,因为电阻在现场远端,所以增加了下图中的C1,C2,C3 ,想必对干扰有个抑制,但这样发现此时电流源不能恒定,RL在0~400欧之间变化,电流为1.239~1.252mA之间变化,这样电流不恒定,就不好来计算其阻值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路过的帮忙分析下,谢谢!(不加C1,C2,C3时,电流很稳,但加了任意一个就会出现不稳定)

网友A:
是否震荡了?

建议:运放输出加个NMOS管隔离一下,S端电流反馈,D端输出电流

网友B:
1、运放的输出端不应该也不需要对地接电容

2、要想精度高的话就把运放换成低偏置电流的场效应管输入的

楼主:
确实是振荡了,运放输出端不能接电容!

网友C:
问题

1,运放输出接电容,使运放不能立即反馈, 容易振荡,应去掉C1
2,RL,C2,C3使反馈环节变成一阶惯性,使运放不能立即反馈, 容易振荡,应去掉
  C2,C3
3,长线传输时,分布电感较大,即RL变成RL+电感,由电感的作用,反馈环节也变成
  一阶惯性,使运放不能立即反馈, 也可能振荡.
5,办法,在运放的1,2脚间并联1000p左右电容.保证没问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长见识

RT

楼主:
前端电阻传感器RL较远

前端电阻传感器RL较远,实际使用,有时会受现场工频或低频干扰,所以在输入最前端增加C1,C2,RL两端后是一个二阶滤波电路。我以前用的是恒压(基准+运放跟随) 的方式做激励源,这两个电容是没有问题的!不知有哪位用恒流源来做激励的,抗干扰做的不错的,请指点下!

网友C:
缺少保护

拉远线,缺少保护
1,输出差模保护(RL断开后)
2,输出两端对地共模保护

自己设计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105不是很多运放能带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