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放大电路效果有何不同,哪个更好呢

楼主(2008-03-04):
测的是pA级的电流

楼主:
还有一个是这样的

网友A:
2楼的更好,输入阻抗高

网友B:
有LZ这样的电路?

网友C:
测fA级电流?有没有搞错?

楼主:
莫非4楼和5楼有更好的电路?

楼主:
错了,是pA级的电流

网友A:
我最小做过5pA的,fA级的有点玄乎

楼主:
测PA级的,不知道以上电路各有什么优点

网友D:
谁帮忙分析一下 我怎么分析不出来

网友E:
瞎说两句

根据虚断原理,两个图是一样的。
如果考虑到共模电压,1楼似乎更合理。

楼主:
两个都是I/V转换

电阻接成了T形网络

网友F:
前一个似乎更为合理

其优点是输入阻抗低,信号源两端的电压几乎保持不变。
后者R1两端的压降可能会对信号源产生影响。尤其是当
信号源内阻不是足够大时。
还有如果信号源内阻稳定性较差时,后面的电路对测量结果的稳定
性影响是相当大的。

网友B:
楼主位的电路似乎有问题,能用虚断、虚短分析吗

网友G:
谈谈

我做过量程为1PA的微电流测量.
1,电流测量输入阻抗应很低,输入阻抗高一方面增加了电流源的负载,另一方面
  会引入很大噪声.
2,ICL7650本身偏置电流最大可达100PA, 所以一般设计是不行的.
3,微电流测量屏蔽和接地,保护环很重要.
4,工频噪声是大敌

 对微信号测量研究不深,很难搞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请问,输入阻抗不是大点好么?

为啥测微弱电流信号要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小点好?

网友B:
信号源是什么?

网友G:
回17楼

1,如果电流是电流源产生,实际电流源等效于理想电流源与一很大电阻的并联,
  如果输入电阻大, 那么电流源的电流从内阻分流就大,误差就大.
2,如果电流是电压源经一个电阻产生,输入电阻串在回路中,也会应响电流值.

3,综上,测电流时,输入阻抗越小越好.

4,此外,对微信号测量来说, 要尽量避免引入噪声, 输入阻抗高,引入噪声就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要是测电压呢

   楼上说测电流输入阻抗小好,测电压的话是不是输入阻抗大好?还是跟到底是电流源或者电压源有关系?

网友G:
如是

1,如果电压信号不是微弱信号, 输入阻抗高好
2,如果电压信号是微弱信号,且内阻抗很小时,输入阻抗高好.
3,如果电压信号是微弱信号,且内阻抗很大时,输入阻抗高,问题很大,
  即源阻抗高时,微电压信号测量更难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谢谢楼上

  总的来说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源,我这边只要能最大限度的取得你的输出量,从这个角度来选择输入阻抗对吧

网友H:
了解了,谢谢彭大侠啊!

网友A:
注意:电路1的+端要加平衡电阻

不然,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对测试的结果影响很大。

如果电流源的内阻不大,第一个电路输入阻抗理想时为0,对被测电流的影响比较小。

网友J:
当然是1楼,2楼的想都不要想。

lz可找“Low Noise Amplifi ers for Small and Large Area Photodiodes”参考一下。
ls说得对,要加平衡电阻,最好还要并一与信号源Co相等的电容。布线很讲究

网友J:
DN399

DN399 - Low Noise Amplifiers for Small and Large Area Photodiodes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73254969.pdf

楼主:
嗯,谢谢大家,

想问下布线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处理,需要把输入信号线包地吗,好像电路板的电流就有100pA

网友J:
参考一下

基于ICL7650程控微电流放大器的设计
相关链接:http://ftp1.bbww.net/flame03151023.pdf

网友K:
还是

叫我看呢,用第二个比较好一点,看它工作的时候应该会比第一个要更稳定,

网友B:
没有看出第一个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