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还是没解决

楼主(2007-12-13):
最近用2片ISL6225CA的芯片提供电源给各IC,共4种电压。电路是按DATASHEET上所给的来用的。第一块板做好后4路电压均正常。第二块板因为FET不够所以采购又去弄了些来,是一个型号。现在装上后接上电后电压立刻被拉低,FET发热,6225也发热,还隐约听到“啪啪”响。检查了很久,板上也没有短路什么的。后来卸下一块的6225,单独整理检查另一路,接上电后提供的1.2v和1.5v电压正常。为区别于是再换了新的6225接上去,结果又被拉低,开始正常的另一路也不行了。电路很简单,但是我现在的能力实在找不出它的问题所在了,唯一怀疑的就是FET的特性是不有问题了。各位看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电压为什么被拉低了呢?

网友A:
你的FET是不是假货,进而损坏了控制器

网友B:
FET有问题是可能的

但也不排除电感的问题,是综合的结果,也要试试换电感。

网友C:
用的是什么规格的电感?

楼主:
电感是7.5uH/4A/16V的环型电感,另一个子公司做的

一直用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C:
有直流成分的的场合,慎用环型电感

楼主:
收到。主要是考虑滤波作用,改下一版时再考虑。

现在我去分析下FET样品看看,希望是这里的原因。

楼主:
FET是有问题,曲线完全和第一批的不同。

现在换了一批,能达到要求。但问题还是存在。
这是电路图局部,另一边和左边这个一样接的,共两片6225。
一片6225出两路电压,1.2V和1.5v。还有一片出3.3v和2.5v。现在的问题就是:1.2v和1.5v的这片工作正常,而出3.3v和2.5v的这片死不工作。该量的该换的都已经换了啊。

而且这两片是并联的,按道理来说是互不干扰的。前天一接第二片就哪有短路,电源电压从5V拉到3V多点,现在去掉了个2.2欧的电阻不拉低了。
输出3.3v的这边现在能输出2.8V左右,而另一边还是不工作。1.2v和1.5v的这边还是正常的。

楼主:
。。。

这个地方很空旷,根本不可能短路啊。电阻电容也没几个。虚焊的问题我都一条条腿用刀片拨了,而且也拖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