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图做面试考题不过份吧。

楼主(2007-12-13):
老大派了我一苦差,面试一群本科生,通过的人以后可能让我带。

我怕招了瘸子,用这图做考题,

题目:
1)求电压增益。
2)输出保护环节是什么?怎么修改?
3)同相输入端有什么错误?怎么修改?
4)此图还有哪些不妥?

我觉得能回答出任何一问就招了。

大伙给把把关。

网友A:
随便即可

应届的差距都不大,主要还看他有没兴趣搞技术,最后就是看谁顺眼就招谁吧

网友B:
输出是方波了,呵呵。。。

网友C:
Let me try~~

1.该电路无法正常工作,运放+端没有合适的直流偏置。
2.运放带了容性负载,在这里增加了极点,又增加了零点,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止自激。
3.+端最好加一个平衡电阻。
4.这是一个高通滤波器。(考虑运放为理想的运放)实际上运放也有带宽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带通滤波器,低截止频率由反馈网络决定,高截止频率由反馈网络和运放的A共同决定。
5.D1根本用不着,因为运放的输出不可能大于供电电压。
6.输入信号15V,也太大了吧,高于一定频率会饱和的。饱和了的话还要看运放的SLEW RATE是否够大,不然运放从一个饱和状态到另外一个饱和状态会完全跟不上输入的。
7.D2,乱搞~~

网友D:
请教 Analog921

"运放带了容性负载,在这里增加了极点,又增加了零点,"此话何解?

网友C:
shpqa

参考下面的**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alogDialogue/archives/31-2/appleng.html

网友E:
题目还说的那么明白干什么

就问有没有冒饼(毛病),有什么冒饼不就完了么

网友F:
呵呵,估计LZ本身就没搞明白

否则不会去仿真,也不会发到这里。

网友G:
LS的,LZ是为了万无一失

网友H:
to 4楼

4楼:
双电源供电不需要直流偏置吧。

网友A:
回4楼

但TDA2030是功放而已,只需考虑20KHZ的信号就行了,不需要考虑高频截止频率

网友I:
同向端应接一电阻到地

否则C1起不了耦合的作用!

网友C:
cjw1982121

‘4楼:双电源供电不需要直流偏置吧。’

 不要吗?要的,至少要给+端的差分管一个直流工作点吧,顺便除非IC内部已经做好了偏置电路。

另外我查了一下TDA2030的Datasheet,R5,C3的作用是当负载是感性的时候保持稳定,但是R5,C3是Danger of oscillation.

还有那两个二极管,起输出保护作用,D1正确,D2接反了,没有用过功放,不晓得这两个二极管起作用的原理是什么?
难道说功放的输出可以超越供电的电压吗?应该是与负载是容性或感性有关吧,~~~

网友J:
面俺俺是不会做的

网友K:
做面试考题还是过份了

TDA2030不是通用型标准运放,做为没有接触它的人来讲不可能全面掌握.
1.没人知道负载是喇叭,题目2很难做好;
2.不看手册,谁也不知道输入端是否需要外接直流偏置;
3.几个反接件,熟练者可以找出错来.
凑巧玩过2030电路的人,倒可能答出一两题.

网友C:
尤新亮

输出保护二极管是不是要考虑负载~~
防止负载上的能量损坏IC呀~~

另外输出端那个电容和电阻串联的支路具体起什么作用,datasheet上说是在感性负载的时候保持稳定,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呀?是不是接上感性负载后,当电路断电不工作的时候,由电容,电阻和感性负载组成一个过阻尼的LRC回路,释放掉感性负载上的能量?

楼主:
各位大哥你们公司里有女技术员吗?

早上面试了7个人。

有5个只知道这是运算放大器,其他的啥也不知道。

我问他们如果不考虑输入信号,这运放是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饱和区?他们只是迷茫的看着我。

有个家伙还说啥,“我们当时重点学了三级管的放大电路,运放只是自学的。”

我问那家伙“那你简单介绍下三级管有哪几种工作状态?各个工作状态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比如说集电结怎么偏置,发射结怎么偏置”

他哼哼半天没哼哼出来。

7人当中有2个女生,算出了电压增益,还说输入信号幅值过大,运放会工作在饱和区。其中1女生还指出D2接反了。

刚才吃饭跟老大聊了聊了,老大的意思是再等等,没有合适人选再招那2个女生。我们公司至今没有女技术员。

网友A:
LZ这回赚了

来了个女的给你带吧,那好好培养一下感情

网友C:
楼主~~~

一般的话别人没有接触过PA方面的会认为这是一个OP的~~

应该要说明嘛,不然直接写个型号在上面晓得个啥~~~

就好比我原来一直以为OP37可以做电压跟随器的一样~~

网友K:
回Analog921

对,这一切都是基于扬声器负载的电感性质.
那个2D,以及RC回路,都算是标准配置了,
前者确是为防止感性负载可能产生的瞬间反压损坏IC;
后者则是为补偿感性负载,以使从IC看过去的总特性接近纯电阻,而不易反馈自激.

网友L:
一般

一般学校的大部分学生也就这水平了。重点大学的,做过项目的绝对会好很多。

网友M:
同意楼上

经常来这灌水的可能会好些

网友C:
谢谢~~~

恩,既然是为了防止自激,那么这个RC回路的参数设置应该就有讲究了,
我想应该先要考虑负载的具体参数,看到底负载增加了位于什么频率的极点,然后用这个RC回路来增加零点,抵消负载增加的极点,到达稳定吧~~~~

总之就是一个频率补偿的作用吧~~~

但是我认为运放带感性负载是安全的~~
考虑输出电阻的话,假设负载为一个电感。
假设运放输出电阻为Ro

那么输出表达式为:

AsL/(Ro+sL) =(A/Ro)*[SL/(1+sL/Ro)]
A为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是一个频率的函数,可以看到感性负载增加了一个极点和零点

但是可以看到极点的频率比零点高呀~~~这已经可以算作自动补偿了哟~~
应该用不着RC回路了呀~~~

所以我认为加RC回路重点不是防止自激,应该是从音质上面考虑,应为感性负载相当于一个滤波器,对不同频率信号有不同的衰减和相移,因为我们前面已经靠TDA2030电路来做这个工作了,如果后面不加以处理的话这样会造成声音的失真,所以加一个RC网络来使负载达到纯阻性,这样在负载上的信号就是和TDA2030输出的大致相同了,如果不加RC的话负载和输出电阻又构成了一个高通滤波器,会使声音失真

我的一点陋见,请指教~!~~~

网友D:
回Analog921

我觉得RC是增加极点的,L是增加零点的,因为极点就应该是低通吧,零点就是高通才对,但你说的却是相反,请问我分析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N:
楼主赚了,长得如何?

就招了吧
对你们公司员工的干劲是一个极大的提高
而且女生好学,打打下手肯定行的。

很惭愧,看来比刚毕业的好不了多少
只看出D2反了,+输入太大,没有直流偏置点。。。

网友O:
回25楼

你说的没错,根据Analog921的推导的传递函数,系统的确增加了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但是在这里零点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可以认为L是增加零点的

网友P:
呵呵,女生好啊!

你不要就送我算了.

网友Q:
招什么样的工作的人就考什么

如果这个题目在以后用的到就是好题目。

网友R:
一家之言

考新手有点过分,二把刀稍难,老手太EASY,不过很能考验实际的运放应用水平,要是该为类似的单电源就更好了

网友S:
zobel network,

Neutralizing L(e) with a Zobel
by
John L. Murphy
Physicist/Audio Engineer

A Zobel is a series resistor-capacitor (R-C) network that is connected in parallel with a loudspeaker driver in order to neutralize the effects of the driver’s voice coil inductance L(e). Figure 1 below shows a Zobel consisting of resistor R1 and capacitor C1.

Figure 1: A Zobel Network Consisting of R1 and C1

Because a loudspeaker’s voice coil is itself an inductor, the impedance of the driver increases with frequency much like an inductor. When a woofer is used with a passive crossover the driver’s L(e) has the effect of spoiling the crossover filter action. A Zobel can be used to restore the impedance of the driver to the nominal value in the high frequency range. This will allow the crossover filter to operate more effectively in the high frequency range where it is used to attenuate the highs going to the woofer.

Without a Zobel network the impedance of a typical woofer looks something like Figure 2 below. Notice the rise in impedance to the right. The peak at the left is the resonance peak of the driver. If this were a tweeter we would want to neutralize the resonance peak. Since we are discussing woofers here, it is the rise in impedance through the crossover region that concerns us.

Figure 2: Impedance of a Driver without a Zobel

With the addition of a properly designed Zobel network the impedance will re changed to look like Figure 3 below. Now the woofer exhibits a flat (resistive) impedance through the crossover region in the midrange and high end.

Figure 3: Impedance of a Driver with a Zobel added

You can design a Zobel network for your woofer by starting with a resistor (at least 10 Watt) equal to the nominal impedance of the driver. For an 8 Ohm woofer you would use an 8 Ohm resistor, 4 Ohm woofer, 4 Ohm resistor, and so on. Next, calculate the value of the capacitor from the nominal impedance and the driver’s L(e) value. Use the following formula:

(where L is in Henrys and R is in Ohms, and C is in Farads)

Concerning component selection, just use the closest available 5% value. Do not feel as if you have to match the value exactly. Remember, most manufactured systems are done with component specifications no tighter than about 5%. You will find many 10%, and even 20% components in consumer electronics products. As you progress to 1% components you are moving into the "precision" zone appropriate for instrumentation and military grade systems. The more accurate the better, certainly, but 5% is usually plenty accurate for crossover components.

The power (wattage) rating requirement of a crossover resistor depends strongly on its location in the circuit. Your Zobel resistor can probably be rated as low as 10 or 20% of the power rating of your woofer. On the other hand, a tweeter attenuator resistor might need to be rated as high as 10 TIMES the power rating of the tweeter. If you need to be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you are staying within the power rating of your components, you will need to do a detailed power dissipation analysis of the crossover circuit.

Example:

    Driver Nominal Impedance = 8 Ohms
    Driver L(e) = 1 mH = .001 H

    R = 8 Ohms (10 W minimum rating)
    C = 15.6 micro Farads (film type capacitor preferred)

Listening Test

Try this test. Listen carefully to the woofer in your system with the crossover connected. Alternately connect the Zobel network in and out of the circuit. You should notice a reduction in the highs coming from the woofer when the Zobel is connected.

Summary

Adding a Zobel to a woofer will allow the passive crossover to work more effectively. The impedance of the woofer will also be restored to the driver’s nominal impedance throughout the high frequency range. This technique allows the use of crossovers designed for resistive loads to operate as intended.

jlm

Reference:

    O. J. Zobel, "Theory and Design of Uniform and Composite Electric Wave Filters",
    Bell Tel. Sys. Tech. J., vol. 2, pp. 1-46 (1923 Jan).

lz的题有点点片面,Analog921 的理论非常之好。

相关链接:http://www.trueaudio.com/st_zobel.htm

网友T:
F

简单,我小学文凭都没有也会

网友U:
同意30楼的

给我做就不怎么懂 哈哈
也就看得出来一点点
工作一年多了
哈哈

网友V:
哈哈~~~看了下,好象不是太难~~~~

网友W:
我来看看

1.信号源幅值太大,有15V,和运放的电源电压都一样了。可能造成云放输出饱和。
2.是否需要C2,我持保留意见。对这部分有点疑惑。觉得可以不要。但我知识有限,不能完全理解。
3.D2方向反。TDA2030我没用过。如果是音响用,则负载该是喇叭。但此电路没有隔直电容,则断电瞬间,需要D1、D2提供瞬时电压的泄放通道。
4. 需要在运放输出上加隔离电容。大概10uF/50V已够用。同时此隔离电容起到对喇叭保护作用(喇叭不能长时间通直流电)。这样可以不要D1、D2。
5.放大倍数=1+22k/680,由此可得增益。

网友X:
啊~~~

看来得回去多看看模拟电路的书!

网友V:
35楼,10uF电容太不够了,只听高音还差不多...

网友Y:
功放的题一般学生不太会,还是靠运放题比较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