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7-12-14):
最近要做一个测1G信号频率的东东
这两天看阻抗匹配方面的资料,不是太明白
在做匹配时,是不是源阻抗和传输线阻抗要匹配,同时传输线阻抗和负载阻抗也要匹配?
还是只要有一个达到匹配就可以呢?
对一个给定的源,怎么去测它的输出阻抗呢?(包括电阻和电抗)
通常我们用的50欧姆的同轴线,是纯电阻的传输线吗?
对于1G信号,用不用考虑PCB走线的传输阻抗呢?

网友A:
对楼主的评价

还没学会爬就想怎么飞了
1 全都要匹配,否则有反射
2 给定信号源的输出阻抗需要用仪器测量,如果是无源网络,可以自己算出来或者仿真出来
3 50欧姆线是指该导线的特征阻抗为50欧姆,与是不是纯电阻没有关系
4 1G信号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需要考虑PCB的走线的特征阻抗
  数字信号不了解没,不敢乱说

网友B:
数字信号也首先是模拟信号……

网友C:
lz是不是在做光纤接发模块啊?

楼主:
回复:木头东瓜

不是我自要做
是导师要我做,我也没办法,之前确实也没有接触过射频方面的东西。

请多指教!

楼主:
回复:john1986

具体做什么我不太清楚
但是信号是从光纤传感器出来的

网友A:
先说清楚1G的啥信号吧

赤大虾,对于1G的数字信号,在传输线上是如何处理的,有没有传输线阻抗匹配这一说法,我目前不懂,还请指教,呵呵

网友D:
<-@@->

@~~~~~~~~~~~~~~~

1G数字信号应该要有impedance match哟~

楼主:
跟大家具体说说我的电路

目的是测量一个从光纤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正弦波),频率900M~1100M
功率-30dbm
我的想法是先用射频放大器放大至大约-10dbm
然后送到ADF4113进行分频
分频之后的信号(小于10M)送FPGA进行测量
测频率的部分倒是非常简单,关键是前面的放大电路
还有匹配电路,传输线,以及PCB设计要注意的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阿,在这方面我纯属菜鸟:)

网友E:
只要传输线与负载阻抗匹配了,源阻抗可以不匹配。

楼主:
回复:tuwen

是吗?
我看有的资料也是这么说的
都不知道到底谁对了

网友F:
应该也考虑源阻抗吧

因为是高频信号,所以导线的分布电容不得不考虑,这也是进行阻抗匹配的原因,传输线一般要用电缆,频率特性好,一般认为是50欧—75欧,对于负载端要对地并50-75欧的电阻。这就保证了信号的不失真,但是同时使信号衰减了一倍,在后级放大时要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