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实现一个幅度可调的方波信号?

楼主(2007-12-14):
我用2个三极管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我想实现一个幅度可调的方波信号,频率33M,要有些驱动能力,可以驱动小电容。谁有好的方法。

网友A:
1pF 小电容还是 1nF 小电容?

高频,还要驱动电容,要么上拉电阻很小(功耗很大),要么推挽输出

如果幅度范围在 2~5V 之内,完全可以用 CMOS 逻辑器件,只管控制电源就是了

楼主:
有可以过40M方波的数字电位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