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功放电路中对管总是频繁的发烫,甚至烧毁

楼主(2007-12-14):
这个电路工作时正常时不正常,Q201,Q202较频繁的发烫,甚至烧毁。麻烦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谢谢!
该电路输入信号为1KHz,Vpp在10V左右,输出负载为35欧。前面没有画出的电路供电是±12V。

网友A:
太简略了些

管子的型号都不注明。
加了多大的散热器?
你的电路为什么用OP-27这样的运放?好像没有必要,而且在局部是开环工作。
检查一下,是否存在寄生振荡。

楼主:
上面有的,TIP122和127

用的贴片封装,很小,用的较大面积的焊盘。
请问怎样检查是否存在寄生振荡呢?

模拟电路刚入门,太多的不懂,在努力学习中,还烦请各位大哥多多指点,谢谢了。

网友B:
什么叫频繁的发烫?有不烫的情况吗?

贴片封装有许多,具体是哪钟?输入是方波吗?

看看有没有寄生振荡?

散热不够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正常工作的时候都不烫

是正玄波
发烫的时候,波形已经失真了。久了就会烧毁。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C:
..

怀疑热击穿了,加一级热耦合看看

网友B:
重点检查有没有寄生振荡

R202值小了点,运放负担过重,建议改成470欧

运放输出最好串个电阻。

网友D:
请问awey

R202起什么作用?

网友E:
-

R202 应该是防止自激的,不太清楚

网友B:
运放输出电压在-1.4V~+1.4V时,三极管不通

运放通过R202建立闭环的反馈回路,避免0点附近的运放输出电压的突变(相当于开环)。

网友F:
请问LZ这样的电路会不会交越失真?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

终于找到对管发烫,烧毁的原因了,竟然是我们用的耳机有问题,里面短路了,不烧才怪。我要郁闷死了!

不过电路还是有问题,就像awey提到的一样。运放输出负担过重。R202改为470欧就好了,在此谢过了!

没有交越失真。

请教awey,运放输出最好串个电阻,是不是也是为了减小运放负担?!负担过重的造成的后果是不是波形要失真??怎样判断呢?

网友G:
负载重的后果

一、运放工作时很烫,后级无法输出你预期的电压。
二、有大一点的信号输入时,运放立马冒烟烧掉。

因为运放开环增益很大,同时有R202的存在,所以看不到较越失真。
图上R207前面最好有电容,避免输入直流而烧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