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与三极管的幼稚问题

楼主(2007-12-15):
1.上面是一个二极管图,不好意思B端忘了接地,当A点电压小于0.7V时,即二极管截止,AB之间的电阻是不是可以看成无穷大,AB之间相当开关断开啊?
2.下图是一个集电极开路的三极管图,当C点为0V,基极电压D小于0.7V,即三极管截止,所以基极点相对于集电极点、发射极点,PN结开关都断开啊,电阻无穷大,所以输出高组态?
当输入为5V时,三极管的BE极导通,基极电压D约等于0.7V,但是为什么三极管的F点电压也约为0V啊,D和F之间是一个PN结,应该也算高组态吧?
我看有人分析,OC门只能输出低电平和高组态,但是像我这样分析不是矛盾了啊,请知道的大虾帮我分析下

网友A:
1,可以这么认为,2,不要把三极管当成是两个二极管的组合

如果将NPN三极管的BC看成是二极管,那三极管永远不能导通,三极管的Ic是电子的飘移运动形成的。

楼主:
Re:awey

谢谢,你可以帮我解释一下集电极开路怎么理解吗?就是当基极为低电平的时候,为什么集电极为高组态,基极为高电平时为什么为低电平?

网友B:
楼上理解错误

    对于NPN管,只有在CE间加正向电压(C正),晶体管的工作模型才成立,这时BE间正向电压如果小于0.7V即Ib=0则Ic=0,只有Vbe>=~0.7V即Ib>0时Ic才产生。C开路时,以上现象不存在,看看教科书或任何涉及晶体管基本原理的书籍吧,网上也应该可以轻松搜到。

网友A:
详细的解释请看模电书

基极为低时,三极管的CB极相当于是个二极管,对于加在C上的正电压,二极管反偏,相当于开路

当BE间加有电流时,大量的电子扩散到B区,中和掉B区的空穴,同时B区因做得很薄,在集电极电场的作用下,大量的电子从B飘移到C,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

楼主:
Re:chunyang和awey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