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ATX电脑电源怎么改成实验用普通电源。

楼主(2007-12-15):
好像跟那个绿线和灰线有关。这里还有份原理图

网友A:
把绿线接黑线电源就打开了

负载应以5V为主,调整R33~R37可修改输出电压,但别调得太多哦,毕竟很多器件耐压都很低的

网友B:
有的电源负载太轻会不启动

需要试一下,必要时带个假负载。

网友C:
要增加一个小电流的保险

PC电源功率都很大,万一负载短路会把导线烧毁,所以建议增加一个小电流保险

网友D:
计算机板块啊

绿色是pson#信号,低有效
拉低后开始供电

网友D:
对咯 忘了说

红色的5VSB电插上AC就有

如果电流需求不大的话 (小于1A),直接用这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