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C100LVELL16D的请进

楼主(2007-12-15):
请问我现在需要250M的差分信号给AD做时钟,我用FPGA出一个单端的250M的信号进MC100LVELL16D,由它直接转为250M的差分信号,请问这个片子可以做到吗?还有需要注意什么,望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AD_CLK是250M的时钟

网友A:
输出是否合适,要看AD要求的电平范围

没听说过 MC100LVELL16,只用过 MC100LVEL16

PECL 的输入能这么接吗?最好用专门的 LVCMOS-ECL 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还有 PECL 输出要接下拉电阻

网友B:
在设计的时候~~

250M需要考虑阻抗匹配了吗?

楼主:
感谢3--5楼大侠们的指点

下边这个图是我的差分信号进AD的电路,昨天没贴,是有一个下拉电阻,请三楼的大哥再指点一下输入的接法,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没什么经验,就是我从FPGA出来的250M信号进MC100之前还要怎么处理,具体用什么芯片,再有AD只要求400MVP-P的差分信号,请指点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平范围,芯片资料上写的很清楚

你看看FPGA输出的3.3V电平,跟ECL的输入电平有没有可能兼容

楼主:
继续请教楼上的大哥

    MC100的资料如图所示,它的高电平在2.1--2.4V之间,低电平在1.4--1.8之间,我用FPGA输出LVCMOS的电平是3.2为高,0.7V为低,总该满足了吧 ,还是说这个ECL的高必须在2.1--2.4之间,高了都不行,还是说高也可以,请指教

网友C:
这样接是可以的。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了啊

网友A:
ECL 的特点是晶体管工作在线性区

像模拟电路中一样,所以速度非常快
为了保证晶体管工作在线性状态,输入电平有上下限
不是“高电平越高越好,低电平越低越好”

当然,你也可以不按手册规定使用,只要实验能通过

楼主:
好的

我们仿真是可以的,你有时间的话帮忙仿真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