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应用中,运算放大器+/-两端有几豪伏至十几豪伏的偏差,为

楼主(2007-12-16):
(无正文)

楼主:
re

个人觉得是差/共模输入电阻和反馈网络的电阻大小引起这十几毫伏偏差,但没高懂深层次的原因....

网友A:
输入失调电压。数据手册上有这个参数。

因为实际的元件并不是参数完全一样的。

网友B:
dick_fly

yes

失调电压~~~

楼主:
re:computer00/Analog921

同一个器件,失调电压咋会不一致?

手册上给的是500uv,反馈电阻小的时候是700uv,把反馈电阻加大就变了,从0.7mv到十几豪伏....

楼主:
re:放大倍数为1000000

网友A:
除了输入失调电压,还有输入失调电流。另外还有偏置电压

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都有个范围,这个在数据手册上都可以查到。

反馈电阻不一样电压就不一样,这个是因为失调电流引器的。

楼主:
我用的是OPA132

楼主:
RE:computer00

输入失调电压在pA级,十分十分小

就算加1M电阻,也是可以忽略的,何况我的电阻还没到M级

楼主:
RE:9楼,失调电流,打错字了

网友B:
奇怪~~~

失调电压最大可以到2mV,就算算上偏置电流的话最大50PA,失调电流最大50PA的话,不接平衡电阻,按照楼主说的电阻不到M级,就算是M级的话,100PA×10M=1mV,也不会到十几毫伏呀~~~

这么大的电压差,楼主你的输出饱和了吗??

楼主:
re:Analog921

输出电流是+/-40mA,我的输出电流就几个毫安,不可能是电流饱和,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网友B:
供电电压是多少?

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我问运放是不是饱和了~~~~

贴图出来看看~~~

楼主:
问题就出在u4

网友B:
~~

“手册上给的是500uv,反馈电阻小的时候是700uv,把反馈电阻加大就变了,从0.7mv到十几豪伏....”

把反馈电阻加到多大??

另外:请楼主在+、-端电压差为你说的十几毫伏的时候测试一下输出电压,看看运放饱和没有~~~

楼主:
加大到500K的时候,+、-两端会有十几毫伏的偏差

运放输出电压没有达到最大值,10V左右

网友C:
呵呵,没考虑开环增益吧。

  想想看10V的输出哪来的?输入端电压差放大得到的啊!肯定输出越大输入端压差越大。把10V除以开环增益看看

网友A:
开环增益130dB,按输出10V算,差分电压也才3uV左右。

网友D:
LZ是不是说的虚短的情况啊!

本来就应该基本相等!

楼主:
问题依旧

??????未得到解决

网友B:
这个~~~~

高手来回答一下~~

网友E:
建议将图贴完整

输出10V时,输入是多少?直流信号吗?负载是什么?

楼主:
本电路不方便透露

以后有同行遇到同类问题,再来完善该帖吧

网友F:
一个恒流源电路而已。

网友E:
至少要将这部分电路贴完整

楼主:
re:hjf8031,麻烦你补充完整

网友G:
试试吧

图不完整,只能猜了:
可能是U5的输入的信号引起的,你把R20去掉看看。

网友H:
楼主是用万用表直接来测的吗?

楼主是不是直接用万用表直接测的两端?

楼主:
re:hpy013

是的,用6位高精度数字万用表直接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