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输出怎么连接到MIC-P和MIC-N上?

楼主(2007-12-17):
(无正文)

楼主:
没人啊

单端如何能转化为双端输出啊

楼主:
在线等

问过一些人,说要加个共模电压  实在不太明白

网友A:
什么叫单端输出?

MIC是动圈式的还是电容式的?

楼主:
没想过是不是电容还是动圈的,只是想把单端信号输入到蓝牙芯片的MIC差分输入端;
差分端:MIC-P,MIC-N;   不会接,想直接MIC-P接信号,然后MIC-N接地,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差分输入接成单端形式

多数情况下是将负端用电容到地。不过性能会降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