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供电回路对AD采集的影响 高手请进

楼主(2007-12-18):
    现在在调一块板子,用的TI的MSC1210内部的24位AD。系统有输入采集和模拟信号输出。输入和输出分开独立供电,分别用的是两个正负5V输出的电源模块(金升阳的1A0505KS-1W),电源模块的电源输入与输出是隔离的。输入+5V,由LM2940提供,系统供电用电池(7.2V)。
        目前问题是不接输出回路的电源模块,AD采集很稳定。但是只要输出回路一接电源模块,甚至模块未加负载时,输入回路的信号就不正常了。
        1210的AD前端接了ICL7650做模拟采集信号的放大,采用差分方式,AIN5正极,AIN8负极。接上输出回路的电影模块后,我测量AIN+和AIN-对模拟地(2940的地)都有-0.49V的压差。而且系统第一次上电总是重启,必须断电第二次上电才能正常工作。
        分析不出来原因,按说输入采集和输出回路都是电源隔离的,不应该相互影响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高手不屑一顾吗?

我还发现我的板子,裸板只焊上1210数字地和模拟地就短了,20多欧的阻值。

网友A:
电源模块是开关电源

对AD当然影响大了,特别是高位数的AD,改进PCB可以减小干扰,但完全消除影响是不可能的,除非不用开关电源模块.

楼主:
Re:dadodo

输入回路用的就是开关电源模块,数据很稳。就是加上输出回路的电源模块就不行了。关键我输入输出回路的电源是各自独立的。

网友B:
2个电源要共地

A和D 2个电源部分要共地

不然烧片子

网友C:
需要看看你的实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