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是原创吗,不错,真的不错

楼主(2007-12-18):
******************************************************
*  转载请注明出处:www.21ic.com/bbs  作者:sharks      *
*  或注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教研中心   *
******************************************************

开篇: 认识两线制传感器
    工业上普遍需要测量各类非电物理量,例如温度、压力、速度、角度等,都需要转换成模拟量电信号才能传输到几百米外的控制室或显示设备上。这种将物理量转换成电信号的设备称为变送器。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是用4~20mA电流来传输模拟量。
    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不容易受干扰。并且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导线电阻串联在回路中不影响精度,在普通双绞线上可以传输数百米。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下限没有取0mA的原因是为了能检测断线: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
    电流型变送器将物理量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必然要有外电源为其供电。最典型的是变送器需要两根电源线,加上两根电流输出线,总共要接4根线,称之为四线制变送器。当然,电流输出可以与电源公用一根线(公用VCC或者GND),可节省一根线,称之为三线制变送器。
    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 4-20mA电流本身就可以为变送器供电,如图1C所示。变送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特殊的负载,特殊之处在于变送器的耗电电流在4~20mA之间根据传感器输出而变化。显示仪表只需要串在电路中即可。这种变送器只需外接2根线,因而被称为两线制变送器。工业电流环标准下限为4mA,因此只要在量程范围内,变送器至少有4mA供电。这使得两线制传感器的设计成为可能。
   在工业应用中,测量点一般在现场,而显示设备或者控制设备一般都在控制室或控制柜上。两者之间距离可能数十至数百米。按一百米距离计算,省去2根导线意味着成本降低近百元!因此在应用中两线制传感器必然是首选。

楼主:
2.两线制变送器的结构与原理

    两线制变送器的原理是利用了4~20mA信号为自身提供电能。如果变送器自身耗电大于4mA,那么将不可能输出下限4mA值。因此一般要求两线制变送器自身耗电(包括传感器在内的全部电路)不大于3.5mA。这是两线制变送器的设计根本原则之一。
    从整体结构上来看,两线制变送器由三大部分组成:传感器、调理电路、两线制V/I变换器构成。传感器将温度、压力等物理量转化为电参量,调理电路将传感器输出的微弱或非线性的电信号进行放大、调理、转化为线性的电压输出。两线制V/I变换电路根据信号调理电路的输出控制总体耗电电流;同时从环路上获得电压并稳压,供调理电路和传感器使用。
   除了V/I变换电路之外,电路中每个部分都有其自身的耗电电流,两线制变送器的核心设计思想是将所有的电流都包括在V/I变换的反馈环路内。如图,采样电阻Rs串联在电路的低端,所有的电流都将通过Rs流回到电源负极。从Rs上取到的反馈信号,包含了所有电路的耗电。
在两线制变送器中,所有的电路总功耗不能大于3.5mA,因此电路的低功耗成为主要的设计难点。下面将逐一分析各个部分电路的原理与设计要点。

楼主:
3.两线制V/I变换器

    V/I变换器是一种可以用电压信号控制输出电流的电路。两线制V/I变换器与一般V/I变换电路不同点在:电压信号不是直接控制输出电流,而是控制整个电路自身耗电电流。同时,还要从电流环路上提取稳定的电压为调理电路和传感器供电。附图是两线制V/I变换电路的基本原理图:
    图中OP1、Q1、R1、R2、Rs构成了V/I变换器。分析负反馈过程:若A点因为某种原因高于0V,则运放OP1输出升高,Re两端电压升高,通过Re的电流变大。相当于整体耗电变大,通过采样电阻Rs的电流也变大,B点电压变低(负更多)。结果是通过R2将A点电压拉下来。反之,若A点因某种原因低于0V,也会被负反馈抬高回0V。总之,负反馈的结果是运放OP1虚短,A点电压=0V。下面分析Vo对总耗电的控制原理:
   假设调理电路输出电压为Vo,则流过R1的电流

   I1=Vo/R1

   运放输入端不可能吸收电流,则I1全部流过R2,那么B点电压

   VB= -I1*R2 = -Vo*R2/R1

   取R1=R2时,有VB=-Vo

   电源负和整个便送器电路之间只有Rs、R2两个电阻,因此所有的电流都流过Rs和R2。R2上端是虚地(0V),Rs上端是GND。因此R2、Rs两端电压完全一样,都等于VB 。相当于Rs与 R2并联作为电流采样电阻。因此电路总电流:

    Is=Vo/(Rs//R2)

    如果取R2>>Rs,Is=Vo/Rs

    因此,图3中取Rs=100欧,当调理电路输出0.4~2V的时候,总耗电电流4~20mA.
    若不能满足R2>>Rs也没关系,Rs与 R2并联(Rs//R2)是个固定值,Is与Vo仍然是线性关系,误差比例系数在校准时可以消除。

    除了电路正确以外,该电路正常工作还需要2个条件:首先要自身耗电尽量小,省下的电流还要供给调理电路以及变送器。其次要求运放能够单电源工作,即在没有负电源情况下,输入端仍能够接受0V输入,并能正常工作。
    LM358/324是最常见也是价格最低的单电源运放,耗电400uA/每运放,基本可以接受。单电源供电时,输入端从-0.3V~Vcc-1.5V范围内都能正常工作。如果换成OP07等精密放大器,因为输入不允许低至0V,在该电路中反而无法工作。

    R5和U1构成基准源,产生2.5V稳定的基准电压。LM385是低成本的微功耗基准,20uA以上即可工作,手册上给出的曲线在100uA附近最平坦,所以通过R5控制电流100uA左右。OP2构成一个同向放大器,将基准放大,向调理电路及传感器供电。因为宽输入电压、低功耗的稳压器稀少,成本高;将基准放大作为稳压电源是一个廉价的方案。

    该部分电路也可以选择现成的集成电路。比如XTR115/116/105等,精度和稳定性比自制的好,自身功耗也更低(意味着能留更多电流给调理电路,调理部分更容易设计)。但成本比上述方案高10倍以上。

楼主:
4.两线制压力变送器设计

    压力桥、称重传感器输出信号微弱,都属于mV级信号。这一类小信号一般都要求用差动放大器对其进行第一级放大。 一般选用低失调、低温飘的差动放大器。另外在两线制应用中,低功耗也是必需的。AD623是常用的低功耗精密差动放大器,常用在差分输出前级的放大。AD623失调最大200uV,温飘1uV/度,在一般压力变送应用保证了精度足够。
   R0将0.4V叠加在AD623的REF脚(5脚)上,在压力=0情况下通过调整R0使输出4mA,再调整RG输出20.00mA,完成校准。
   电路设计时需注意,压力桥传感器相当于一个千欧级的电阻,耗电一般比较大。适当降低压力桥的激励电压可以减小耗电电流。但是输出幅度也随之下降,需要提高AD623的增益。图6给出的传感器采用恒压供电,实际应用中大部分半导体压力传感器需要恒流供电才能获得较好的温度特性,可以用一个运放构成恒流源为其提供激励。

楼主:
5.稳定性和安全性的考虑

   工业环境下环境恶劣且对可靠性要求高,因此两线制变送器的设计上需要考虑一定的保护和增强稳定性措施。

1.电源保护。
   电源接反、超压、浪涌是工业上常见的电源问题。电源接反是设备安装接线时最容易发生的错误,输入口串一只二极管即可防止接反电源时损坏电路。如果输入端加一个全桥整流器,那么即使电源接反仍能正常工作。
为防止雷击、静电放电、浪涌等能量损坏变送器,变送器入口处可以加装一只TVS管来吸收瞬间过压的能量。一般TVS电压值取比运放极限电压略低,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如果可能遭受雷击,TVS可能吸收容量不够,压敏电阻也是必需的,但是压敏电阻本身漏电会带来一定误差。

2.过流保护。
   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有传感器断线、短路等错误情况发生。或者输入量本身很有可能超量程,变送器必须保证任何情况下输出不会无限制上升,否则有可能损坏变送器本身、电源、或者远方显示仪表。
   图中Rb和Z1构成了过流保护电路。无论什么原因导致OP1输出大于6.2V(1N4735是6.2V稳压管),都会被Z1钳位,Q1的基极不可能高于6.2V。因此Re上电压不可能高于6.2-0.6=5.6V,因此总电流不会大于Ue/Re = 5.6V/200=28mA。

3.宽电压适应能力。
   一般两线制变送器都能适应大范围的电压变化而不影响精度。这样可以适用各类电源,同时能够适应大的负载电阻。对电源最敏感的部分是基准源,同时基准源也是决定精度的主要元件。3楼图中基准通过R5限流,当电源电压变化时,R5上电流也随之改变,对基准稳定性影响很大。附图中利用恒流源LM334为基准供电,电压大范围变化时,电流基本不变,保证了基准的稳定性。

4.退藕电容
   一般的电路设计中,每个集成电路的电源端都会有退藕电容。在两线制变送器上电时,这些电容的充电会在瞬间导致大电流,有可能会损坏远方仪表。因此每个退藕电容一般不超过10nF,总退藕电容不宜超过50nF。入口处一个10nF电容是必需的,保证长线感性负载下,电路不震荡。

网友A:
真是好帖,顶一个~~~~

网友:
可以 穿 裤子 拉

网友B:
估计要给俺村里人发5条裤子~~~

网友C:
楼上别太贪了,先加酷再看, sharks的大作错不了

网友C:
老hot怎么说“俺村里人”?

楼主:
没错,俺们都是一个村的

俺们村大着呢,HotPower在村子南口,俺在村子西头...

网友D:
这个一定要支持!

我工作是这方面的,但是新手,感激楼主的辛劳!

网友B:
村民都是好样的~~~怪不得村里号称全国老三,可总留不住人才

网友E:
强贴!俺太佩服了~~~~~~~~~~~~`

网友B:
哈哈~~~在模拟的地方俺村里也有强人~~~

哈哈~~~楼主的"69式密码"也是很厉害的~~~

他是俺在虾坛里玩时的老师~~~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63744/message.aspx

网友C:
老hot与sharks的“69”结合式,可称霸江湖了`~~

网友E:
村里一直是军工要镇,俺的同学是那里检测卫星导弹发射的

网友F:
最近少有的好帖

此帖得利最大的当然是 兰天白云(楼主给改成了蓝天白云),可这个兰天白云跑到哪里去了,不来顶帖?在他那帖里他说一定来热烈顶帖的。

网友G:
不管怎么说,看到这个标题就感动

网友G:
maychang,昨天停电,没法顶

这不来了

网友G:
非常感谢sharks

"过流保护和宽电压适应能力"使本人受益非浅,水平差,还没想到这部分

网友H:
20MA的问题

::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

另一方面,取20MA也是人体安全保护的要求,20MA的电流不会电死人^^,属于人体安全电流范围.

网友I:
sharks 是顶级品牌的标志

发贴不多,但每篇都是精品

网友G:
yewuyi你是不是搞错了

20MA的电流不会电死人?????????????

网友G:
有个问题请教sharks

有个问题请教
原文------------------------------------------------------------------
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
下限没有取0mA的原因是为了能检测断线
----------------------------------------------------------------------
1:本人把万用表串入线路中(刚串时)测电流时会出现电火花,这个电火花不足以引燃瓦斯?
2:如果下限取0mA,就不能两线制了,为了给变送器供电才采用4mA这个下限,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H:
没有搞错啊~~

20MA一般是不会弄死人的^^

要不,你试试看~~

呵呵,本来没有人体安全电流的说法,只有人体安全电压36V的说法,但考虑到人体等效阻抗一般为1~2K左右,所以,20MA电流一般是不会弄死人的,属于比较安全的电流范围.

网友F:
回30楼

下限取0,当然不能两线制。不过当初定4mA可并未考虑两线制,当初之所以定4mA,还是sharks所说的理由。

网友C:
人体安全电流

当人体通过0.0006安的电流,会引起人体麻刺的感觉;通过0.02安的电流,就会引起剧痛和呼吸困难;通过0.05安的电流就有生命危险;通过0.1安以上的电流,就能引起心脏麻痹、心房停止跳动,直至死亡。

网友F:
替awey补充一句

人体对电流的敏感程度,与电流频率有关。最糟糕的,就是工业频率(50-60Hz),对直流就没有对50Hz那么敏感,对数百到数千Hz也没有那么敏感。

网友J:
两线制变送器好像与SLIC有相似之处

看来两线制变送器的介绍,感觉在设计上有SLIC(用户线电路,即交换机与电话线的接口电路)有些相似(当然不完全一样)。
SLIC也是两线制,也是电源和信号一起传送(电话机可以不用另外接电源就可以工作),一般传送二十多mA电流(中国标准要求是18mA以上)。判断摘机或挂机常常也是以电流大小为准,一般为10mA左右的阈值。SLIC的设计中也需要考虑安全可靠性,例如雷击等问题。

楼主:
唉,现在陪我玩模拟的人越来越少了。

    大家都爱玩能够速成的单片机,ARM,FPGA什么的,好玩但不耐玩。还是模拟的东西玩起来酣畅淋漓.

网友A:
本来我也想玩的,不过感觉这个有点腻了,想换换口味...

喜欢一些比较新奇的东东...

网友G:
模拟的东西太有味道了

网友K:
楼主几次出手都不简单!!

网友L:
两线制压力变送器的存在超过20年

这东西不用再写了吧

网友G:
LS,三极管都出现N个20年了,还有N多人搞不清楚

网友M:
好帖

俺一直不敢深入模拟,觉得模拟太难了,没办法才玩单片机的,也想好好玩模拟,但是只有万用表和烙铁,总是觉得装备太差

网友N:


网友O:
好文,感谢楼主的大公无私

网友P:
本文 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没有考虑隔离!

虽然朝低功耗考虑了。但是如果没有隔离,使用环境还是打了折扣。

不过,整体来说还是一篇好**,值得大家来学习。

过一段时间等公司的两线制温度变送器全部完工了。

本人来也发一个 两线制隔离变送器相关的**。呵呵。

网友Q:
-分析

---------------------------------------------------------------------
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
------------------------------------------------------------------
    本安防爆,不是这么简单.虽然低电流有利于防爆.可以参考GB3836

------------------------------------------------------------------
如果变送器自身耗电大于4mA,那么将不可能输出下限4mA值。因此一般要求两线制变送器自身耗电(包括传感器在内的全部电路)不大于3.5mA。这是两线制变送器的设计根本原则之一。
-----------------------------------------------------------------
    可以超过4ma,问题是电源的设计,线性电源不行。

---------------------------------------------------------
利用恒流源LM334为基准供电,电压大范围变化时,电流基本不变,保证了基准的稳定性
---------------------------------------------
    太麻烦了。还要恒流源。

两线制变送器设计涉及 低功耗,安全防暴,精度,稳定性,隔离,低成本,高性能,数字信号传输(hart ff profibus-pa)...... 本人曾研究过一段时间,应该可以说颇有心得

网友R:
好贴啊

看了一下,还不错,建议大家去看XTR115的数据手册,上面也说的挺不错的.(仅电路部分)

网友G:
回emailli,hartcomm

hartcomm的
---------------------------------------------------
可以超过4ma,问题是电源的设计,线性电源不行
---------------------------------------------------

能讲的具体一点吗?

emailli:说话可要算数

网友P:
项目已经进入PCB文件画板中

你找找我写的几个帖子。我有说话不算话么?

虽然我写的可能没有sharks系统化。

但是,绝对实用,绝对来源于实际的产品。

大概一个月以后改产品可以面世。那时,我来整理一下发出来。

网友Q:
还不清楚吗?

还不清楚吗? 就是用高效率开关电源
建议好好研究国内外优秀的变送器电路
多研究,研究透了 我曾经在一家仪表公司工作了20个月,很孤单,没有朋友,每天就是看书,研究,想。这方面的基本很清楚。(特别是硬件,当然变送器设计硬件是主要的,象 低功耗,安全防暴,稳定性,隔离,低成本,数字信号传输 基本是硬件问题)

楼主这篇**是入门级的,仅仅懂这些还设计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

------------------------------------------------------
引用 网友G: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3楼:

---------------------------------------------------
可以超过4ma,问题是电源的设计,线性电源不行
---------------------------------------------------

能讲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S:
BS 55楼,lz的东东虽然没有隔离

 但是有什么说什么,可以说是无私奉献,你有什么资格对lz进行如此批判?

网友Q:
无任何批判之意

“楼主这篇**是入门级的,仅仅懂这些还设计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

你指这句话?我是回复兰天白云 意思是想设计变送器 要多钻研

---------------------------------------------------------
引用 网友S: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6楼: BS 55楼,lz的东东虽然没有隔离

 但是有什么说什么,可以说是无私奉献,你有什么资格对lz进行如此批判?

网友G:
菜鸟狒狒可能误解hartcomm了

大家出发点都是好的,谢谢

网友T:
疑惑:hartcomm所说电路功耗可以超过4mA

如果在需要变送器输出4mA的情况下,电路本身功耗都已超过4mA,请问又要如何控制线路上的总电流为4mA呢?
此电路的巧妙在于电路的反馈方式,不同于常理的正向或反向放大,而是一个简单的加法电路,构思独到,就算是已是N多年的设计也依然是那么好的味道。

网友P:
hartcomm的意思估计是这样的

控制电路电流超过4mA指的是 3.3V*4mA

而配电提供的是 12V*4mA 甚至  是 15V*4mA。

当然了,这里设计的时候要取极限条件来设计,我们现在取的是 9V*3.5mA 的极限条件。

为什么不取4mA 呢?因为有时候由于便宜或者其他的原因,就是没有4mA。并且配电电压由于厂家的不通,也可能出现电压比较小的可能性。
怎么不可以呢?

总功率不超过提供的功率就OK了。

大部分的微功耗电源设计的时候,能够达到50%的效率的电源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这里如果取 9V*4mA来算的话,50%的效率应该还可以得到3.3V*5.5mA左右的能量给你的电路使用。
所以,控制电路能够使用的电流可以超过4mA的。

可惜,我们目前的电路没有这么高的效率。只能得到 3.3V*3.5mA 左右的能量使用。

希望还有高手能够给出更加高效率的隔离 微功耗电源设计方案 才好。

网友T:
傻了,如果真是这个意思的话

被耍了,还以为是高人

网友Q:
大电流 是有可能的

在这种特定的仪表中,是有可能的,特殊问题特殊分析

除了特殊的电路 还要有特殊的工艺,如器件(变压器)的选择

隔离也有很多方法,我甚至认为在这样的电路中光藕也是可以用来隔离的

数字信号的(如pwm信号 或 iic spi uart 信号),通过电路设计完全可以

消除光藕的不利   还有隔离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但我没完全试过 现在暂时不做仪表 等有时间做一做,甚至可以写本变送器

设计的书

----------------------------------------------------------------

引用 网友P: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0楼

可惜,我们目前的电路没有这么高的效率。只能得到 3.3V*3.5mA 左右的能量使用。

希望还有高手能够给出更加高效率的隔离 微功耗电源设计方案 才好。

网友Q:
道理你很清楚

确实如此,我曾经看到一款宽电压(输入大于36v)dc-dc芯片,datasheet上讲效率也很高,Iq也很低,但实际使用时,在低电流小,效率很差。想用一般的电源电路在两线制仪表中是行不通的

现在两线制仪表(4-20ma的)很多,技术基本已到头了。

有时间可以研究研究别人的变送器。

不知道你在设计什么样的变送器?你们公司在设计什么样的变送器?
你变送器的前景有什么看法?打算?

-----------------------------------------------------

引用 网友P: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0楼:

大部分的微功耗电源设计的时候,能够达到50%的效率的电源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P:
光耦隔离是肯定不行的

光耦需要的工作电流太大了。

我们现在做的是 两线制温度变送器

公司做仪表的。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控行业的公司。

网友G:
emailli哪里的?

网友P:
现在在深圳

公司: 深圳XX自控

网友U:
LZ是2系的校友了.

网友V:
真是好帖,顶一个!!!

网友Q:
可以

两线制变送器中,或许没人认为可以,但我认为可以。现在没时间具体讨论问什么可以,怎么做。简单讲,一是选择低电流光耦,二是限制光藕工作时间。这样的话光藕的实际消耗能量极低!

现在温变已经很多了。我期待能将两线制温变的设计技术应用到其他仪表中。

两线制变送器中的两线制技术,隔离,低功耗等技术很有特色。
---------------------------------------------------------

引用 网友P: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64楼: 光耦隔离是肯定不行的

光耦需要的工作电流太大了。

网友W:
太经典了

这个帖子真的是太好了!

网友X:
关于楼主的电路有个小疑问。

楼主在提供的电路中(V/I)采用了LM358/LM324,查看了一下他们的数据手册,发现供电的标称值是32V/30V,极限供电电压尚未找到明确资料,不过作为设计方案采用12V-36V供电是不是有些欠妥。当不接负载,或负载比较小时(如:用万用表测试时),如果此时变送器输出4mA,100欧的检测电阻分压0.4V,运放须承受35V左右的电压(36V供电时)。

网友G:
LM324可工作在36V

网友X:
可以工作在36V?

有官方书面资料吗?我这找到的都是32/30V的。实际可能不会出现问题,但出现问题人家也不会负责。

网友P:
两线制没用36V配电的吧

标称都是24V配电的

负载最大一般只有 750欧姆

用36V配电还真没有听说过

如果用36V配电,危险区域可就都不能去了哦

危险区域的电源电压需要限制在24V以下的

针对该电压要求 还产生了 安全栅 电路

其实也就是 齐纳二极管做的电路

网友X:
所以我认为原理图的供电改为12-30V比较恰当。

网友X:
36V的配电也是有的。

当载重时,可一增强带载能力,实质就是为了保证变送器的最小工作电压。

网友X:
载重时36V与防爆不冲突。

供电电源工作在安全环境,通过安全栅隔离本安型变送器。载重时变送器分得的电压不会超过24V,超过就不叫载重了,也没有必要采用36V电源。

网友X:
补充

我这里指的是隔离式的安全栅,另外齐钠式的安全栅不仅要限压,还要限流的。

网友P:
有点不明白

供电电源工作在安全环境,通过安全栅隔离本安型变送器。载重时变送器分得的电压不会超过24V,超过就不叫载重了,也没有必要采用36V电源。
*************************************************************

可以说详细点么?

网友Q:
防爆

--------------------------------------------------------------------
引用 网友X: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1楼: 补充

我这里指的是隔离式的安全栅,另外齐钠式的安全栅不仅要限压,还要限流的。
----------------------------------------------------------------
  隔离式的安全栅也要限压,限流。不过可以不接地。

----------------------------------------------------------------
引用 网友P: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77楼:

危险区域的电源电压需要限制在24V以下的
----------------------------------------------------------------
这句话不对

网友X:
同意83楼的。

网友X:
载重一般在一拖多时比较常见,所以只说隔离型的。

打个比方,要带1K2的负载,在20mA时光负载就分走了24V,如果不加大电压变送器就没法工作了。当4mA时则由隔离器处理变送器端供电,使其符合防暴要求,至于是否允许超过24V就要看具体的防暴标准和等级了。

网友Y:
先摆个凳子

网友Z:
不错,,不过过去我接触到一个两线的还可以同时显示4个LED

我过去有见过一个变送气,两线带隔离的。。是台湾人做的。。可惜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也见过一个4-20MA的三位半的仪表。。也只要两线就可以直接显示上面的电流。。感觉他们的技术真的值得我学习啊。。ING

网友Q:
这套技术我全掌握了。

------------------------------------------------
引用 网友Z: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7楼: 不错,,不过过去我接触到一个两线的还可以同时显示4个LED

我过去有见过一个变送气,两线带隔离的。。是台湾人做的。。可惜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也见过一个4-20MA的三位半的仪表。。也只要两线就可以直接显示上面的电流。。感觉他们的技术真的值得我学习啊。。ING

网友AA:
好贴

一直渴望学点模电知识,老是觉得太深奥。楼主的帖子说的太明了了!像**现代化建设一样**顶此帖!向高手致敬!期待更多精美**!

网友AB:
太精典了!

太精典了!
学习ing........................

网友(2008-01-18):
看这东西就头痛,老干扰我们的东西!

我以前到现场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视对讲布线(内含485,视频,音频)和楼主说的那东东走在一起了(准确的说是他的线和我的线走一起了,我的线先布)我们的设备通话时就出现干扰而且是时不时的给我来一下,图像也是时不时的不稳定.
原因:楼主说的那东西程序定了设备故障自动检测(也就是说主机每格几秒发条指令给分机,分机工作正常会返条指令给主机)

网友AC(2011-06-21):
好帖啊,就是图都看不到了。求好心人把图也给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