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

楼主(2007-12-18):
我要用一个35毫安以内<电流由0到35随机变化>的控制电流,去控制个恒流源电路推动的大功率led,<电压3伏,电流750毫安>不知道怎么去实现?

楼主:
补充

就是想让led 的电流相应的由0到750ma的变化

网友A:
这个东西嘛

叫放大器。

网友B:
用射极输出即可

发射极接VCC,大功率led接在射极上,基极注入输入电流。

楼主:
这个我是 知道的 ,关键是三极管的压降过大,我决定用效用管  ,但参数不太清楚,
35毫安的控制电流,电压在2.5伏以内,去控制恒流源电路推动的大功率led,<电压3伏,电流750毫安>,   要求压降很小,
有谁知道何种可以?

网友A:
要压降小

只能用开关电源。

网友B:
6楼的不可能

6楼要求的不可能,MOSFET也有压降。

网友C:
搞个继电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