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继电器

楼主(2008-01-28):
在信号进入AD之前,有两种选择,一是 衰减20DB,另一是直接信号通过。此时准备使用继电器来切换,但是发现问题是看了下一些继电器的资料,有的是通过的信号电压小于10mv就不准确了, 我的输入信号有时候很大(几伏),有时候很小(100uV),请给推荐个能够适合的继电器,谢谢了。

网友A:
找触点电阻为50mΩ的继电器

一般为100mΩ

网友B:
有时候很小(100uV),最好不要用继电器

电压太小了,继电器通不过的。用场效应管吧。

楼主:
谢谢,我找个场相应管看看

网友C:
为什么“继电器通不过”??? 为什么建议“用场效应管”

难道继电器通不过的。用场效应管就可以??????

网友D:
以LZ的信号不适宜直接接入AD

100uV—几伏的范围 AD采集出来的精度也不会很高
建议前级做几路信号调理,使用模拟开关连接到AD上

楼主:
现在查询了一下,高频继电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很贵

 还是最简单的方法,拨码开关,省钱,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