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开关后不消耗电的继电器之类的开关

楼主(2007-12-19):
有没有开关后不消耗电的继电器之类的开关
吸合后不耗电,要关闭给个反向电流之类的,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

可能不好买

网友B:
有用过固态继电器CPC1916YX的吗?能指导一下电路怎么接吗?

网友C:
步进式继电器

网友D:
介绍一个

    ST2-L2-DC24V继电器,双接点双位置继电器 好象贵了点30块左右,

网友E:
MOS

MOS管就可以。用电容维持G极电压,MOS管漏电很小。配合合适的电容和电路,能够维持数天至数月。
继电器也有断点维持的。
还有可关断可控硅。
或者用两个电磁铁,加一个电开关,不需要电源维持。

楼主:
220v交流电.的

大哥,,,,,1-2元价格的

网友F:
可控硅

可控硅比较合适

楼主:
f

就1个磁铁,为什么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