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19):
如图哈,这个东东到底是何种器件?

楼主:
这个器件是何东东?

楼主:
高手说说你们的看法啊

ding

网友A:
晕!~

这样的图谁看得出呀?就算看出了,也有很多种可能性呀!

网友B:
除非用过 谁看得出来...

楼主:
脉冲转差分

谢谢哈

楼主:
这个器件是何东东?

这个器件的作用是给下一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压(12V左右),而该器件的前级信号幅度只有2V

网友C:
能将1.5V识别为高电平的也算是偏门器件了

12V的VCC

网友D:
TSC428, MAX628

其它都符合,就是 1.5V 太悬了,不会是擦边球吧

楼主:
xiexie

就是它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