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与晶振

楼主(2007-12-19):
偶是初学者,对一些电子的基本器件还不是很熟悉。
问下各位大侠,晶体和晶振是一回事么?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2脚的外面金属壳的是晶体还是晶振?而且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谢谢啦!

网友A:
不是一回事

    常用普通两个脚的叫晶体,而晶振是晶体+振荡电路的组合元件,最小脚数也得是3,一般是4脚的,也有人称之为“有源晶振”,其实这是晶体和晶振混淆后没办法的叫法,严格说,晶体都是无源的,晶振则肯定是有源的。
    当然,现实中一方面要自己**使用正确的概念,但和别人交流时也要注意根据语境和其它条件判断“晶振”到底指什么。

网友B:
实际上,晶体里面就真的就只有块石英晶体而已

而晶振(晶体振荡器)里面则还有一些辅助元件,接上电源后就可以出来信号了。

网友C:
学习了

以后不会混淆晶体晶振了

网友D: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从3楼 computer00 回帖,估计 computer00 拆过。

网友E:
我没拆过,但是知道...

楼主:
谢啦!

收货颇深!我是在看英文资料的时候才发现有区别的。
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