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9与74HC14有什么分别

楼主(2007-12-19):
(无正文)

网友A:
速度,驱动能力,功耗都有区别

具体比对datasheet

楼主:
74HC14是施密特触发器

我已经看过资料了,但是没有完全搞懂!

74HC14是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集成电路,其基本作用就是反相器,一般用于信号输入电路,用施密特触发器对输入信号进行波形整形。

那CD4069不一样也可以吗?

 速度和功耗这些无所谓,我主要是做声音,象是嘀,嘀嘀的声音。

网友A:
施密特触发器能对输入信号整形,提高抗干扰能力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两者可以通用。

网友B:
差别大了

    虽然二者都是CMOS工艺制造的,但内部MOS管得工艺不同,因而HC器件的速度比4000系列快得多;另外,二者的内电路也不同,这导致了二者的工作电压范围、输出驱动能力、输入电平逻辑门限等都不同。在应用中,二者在有些场合可以互换,但特性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因而很多地方不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