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运放

楼主(2007-12-20):
现在公司产品需要加入AI(4~20mA)的直流量,由于可靠性设计方面的原因,需要隔离(工业用户,线缆经常伴随雷击),但是精度测量要求要达到0.2级,
隔离的方法一般除了隔离运放和线性光耦外好像没有其他好方法了,但是隔离运放的增益精度太差,一般最高也是0.5或者1,并且很贵。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什么好方法没?

网友A:
两次转换

4-20mA一般速度不会很快,先AD,隔离传输数字信号,然后DA。
这样可能比隔离放大器成本低。

楼主:
谢谢

谢谢!想法是可以,好像可行性不是很高。
只有在电阻采样前加一些保护措施,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现在也有数字隔离技术

用google找找icoupler,可能给你带来些帮助

网友C:
用光耦不是很好吗?

网友D:
maychang说的方法不错

我还比较支持这种。要想做到高精度,还得用数字信号+数字处理。

网友E:
两手都要硬

防雷保护要,隔离也要,作用不同
隔离主要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顺便增强防雷击能力(截断了一部分回路)
另外,防雷光靠电路里那点保护器件是不够的,现场布线施工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