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带通滤波器,效果还行,就是在通带内衰减厉害,请

楼主(2008-01-04):
做了个带通滤波器,效果还行,就是在通带内衰减厉害,请问如何使得这个衰减变小或引起的原因?

网友A:
把源阻抗和负载阻抗纳入考虑,重新计算或者仿真

网友B:
把频带调宽,这不是一个二者可以兼得的事

楼主:
ok实验一下

网友C:
通带衰减厉害效果还行???

楼主:
效果指得是频率特性,有可能和电感的2欧姆电阻有关系

网友D:
你要贴张图出来,大家才好分析。